请教问题

楼主(2005-07-27):
发射机八或九通道的比六通道的都多哪些功能?那多出来的二或三个通道都负责什么?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用高档设备不只是通道数多
它比普通设备多了 dr/exp(大小舵) 油门、螺距曲线 、自定义飞行模式、多种ccpm方式支持、各通道之间程序混控等等
其余通道可以负责 拉烟、收轮、灯光、武器(我见过有给雷虎50加机枪和火jian的)等等用途
而且大屏幕液晶屏和滚轮调节等等用起来很方便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