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车怎么老打不着啊``手都快拉断了`

楼主(2005-07-27):
我车怎么老打不着啊``手都快拉断了`有没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多少级什么牌子的手拉?

网友B:
吹气,化油器进气冒油了以后,然后再点就着了。吹多了积油

网友C:
不知你以前启动过没有?如燃烧冷却后机器内蓖麻油成分多.这时再用标准油启动则不好着车.( 多止国产机器 )教你一个办法:取下热火头,用点火电池烧掉残油,检查电热丝红不红?用5CC注射器往燃烧室注上1CC左右甲醇.然后拉几下启动绳.在把车子倒过来拉几下排出费油.再拧上热火头.取下空滤,注上一点甲醇,调好油针再启动. 我用它专治先豪车

楼主:
谢谢个位指导`已经可以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