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我车怎么老打不着啊``手都快拉断了`

楼主(2005-07-27):
我车怎么老打不着啊``手都快拉断了`有没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一下点火电和火头。油针别乱调。

楼主:
点火电个火头是好的`油针就不好说了`调乱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复位油针吗`?

网友B:
关死在开1圈在发动。。。要不能发动。。就一小点一小点的开。。。到发动为止。。。能发动了就不要调了。。。忘记说了。。不能开的很大哦。。。很小。。。慢慢的
[ Last edited by 翼手龙90 on 2005-7-27 at 21:00 ]

网友C:
一般来说打不着的原因是在油路~一定是发动机没进油~先按住排气管拉几下,或把车子立起来,发动机在下方~在弹下油管~让油流进发动机~就可以打着了~

网友C:
是不是只要一次拉着了,下次就又很好拉了,如果放几天再去拉就又拉不着了?那一定是油没进~准没错

网友D:
我碰到过放几天就不能发动,最后发现是蓖麻油沉淀。把油管拔下来吹一下就好发动了。

楼主:
谢谢个位指导`已经发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