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车怎么老打不着啊``手都快拉断了`

楼主(2005-07-27):
我车怎么老打不着啊``手都快拉断了`有没高手请指点一下`这跟燃料有关系吗`?

网友A:
是不是进水了,车很容易进水啊。

网友B:
在进气口加几滴油,再拉直到着。起动不了,要看看是富油还是贫油,富油一点比较好起动,再看看热火栓是好还是坏,点着时应是红带点白。

网友C(2005-10-08):
先确定点火器和热火头是不是好的!让机里多进点油,点火器差上后过几秒种在拉很容易着的

网友D(2006-06-10):
再拉不着,换8号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