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5-07-28):
一般飞机模型用什么胶水粘合好,用木工用的黄胶水可以吗?另外一个问题是:一般接收机的天线是否要展开,是展开在外面,还是在机身内部?

网友:
我是菜鸟,试着回答一下:
1、胶水的使用要看你的制作材料,木质的可用白乳胶
2、我是将天线展开固定在主翼根部和垂尾顶部,就像真飞机那样

楼主:
呵呵,4VF的说明书上,对接收机天线的安装也是和你所说的一样,不过奇怪的是,我看了网上很多模友的飞机都没有看见他们的天线?!

网友:
可用502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飞机模型用什么胶水粘合好,用木工用的黄胶水可以吗?另外一个问题是:一般接收机的天线是否要展开,是展开在外面,还是在机身内部?

快干胶粘木......乳胶粘硬泡末塑料........................合成树脂如环氧胶有于木..金属..陶瓷..象胶...塑料等...聚氨脂胶粘软泡末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