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8):
我买了一些电池自己焊接,用焊锡怎么样都焊不上去,你们不会用高频焊接机做的吧。
电池怎么样焊牢固又好焊。

网友:
聚合物的电池一般有两个引出的焊片是很好焊的,
锂离子的就没有,比较难焊啊,必须用点焊机才能焊得上
氢电也是这样,用功率大点的烙铁也可以焊,但有损伤电池的
可能,不推荐这样做

网友:
用点焊机焊接,在维修店里应该有,或者专门组电池的地方

楼主:
我的手头上只有45W的电烙铁,点焊机我这没有啊?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然我的镍氢电池就要做费了。

网友:
我用过一种很好用的低温铝焊条,这种低温焊条也有不锈钢用的,你可以试试。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7-28 at 23:48 ]

网友:
yalisangda  在 2005-7-28 21:50 发表:

我的手头上只有45W的电烙铁,点焊机我这没有啊?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然我的镍氢电池就要做费了。

先把电池头打磨,上松香,上锡,把紫铜片也打磨上锡

对好位置

然后用80-100w够温度的电烙铁迅速压下,1秒左右离开,就可以焊住了,迅速给电池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