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能达到的最低最高螺距个是多少度

楼主(2005-07-28):
能调到 +9 -9吗?

网友:
+-11都没有问题.

楼主:
是呀,可是跳到+11,负螺距可就没有拉!!!!!!我的意思是+9和-9能不能同时调出来

楼主:
青楼上说说如何调?

网友:
flychen  在 2005-7-28 01:26 PM 发表:

是呀,可是跳到+11,负螺距可就没有拉!!!!!!我的意思是+9和-9能不能同时调出来

先量總螺距角度!譬如:+12-6,加起是18度!
在將油们搖桿致中,調整螺距角度為0度!這樣就+9-9度了!參考一下!

网友:
请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制作连杆,一定可以的。最好用卡尺。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28 at 17:12 ]

网友:
调整螺距的方法

请按照下述步骤试一下:
   1、打开遥控器,螺距曲线设定为:高=100%   中=50%  低=0
   2、拔掉两根电机与电调的联线并做好隔离处理,以防短路。
   3、螺距舵机摇臂连杆应选择距中心10mm处,基本能实现 +、- 各10度的螺距要求。
   4、打开遥控器放在最低处,接通电池,等待3-5秒的陀螺仪自检完成。
   5、此时攻角控制臂的后边应在滑槽的最低处,但是不能死卡住,调整攻角控制臂连杆使其稍有一点空量。
   6、上下推动遥控器油门摇杆,确定上下都不出现碰、卡现象。
   7、油门摇杆放在最低处,用螺距尺测量此时的负螺距,调整大桨后面的(A)连杆,使得负螺距为-10度。
   8、油门摇杆放在最高处,用螺距尺测量此时的正螺距,一般情况下此时的正螺距应为+10度。
   9、反复的上下推动油门摇杆后再将摇杆放在最低处, 测量负螺距是否为-10度,调整控制大桨的SF臂的(D)连杆以符合要求。
   10、油门摇杆推倒最大,如果达不到+10度时,向外移动螺距舵机摇臂连杆孔,再重复以上步骤直到符合要求。
   11、螺距动量行程调整完成后,将遥控器螺距曲线设定为:低=40%  中=80%-85%(螺距为+6度至+7度,根据实际飞行或个人喜好进行设定)高=100%

网友:
8楼的方法有几点需要改进的地方。
1、建议在攻角控制臂在机架滑槽上面标定最高、中间和最低位置;它将是螺距的最大、中值和最小值。
2、将遥控器油门杆移至中点时安装螺距舵机舵盘,舵盘尽量调整至水平,如果不够水平可以通过微调来修正。
3、将遥控器油门杆移至中点,调整螺距舵机连杆长度,确保攻角控制臂在滑槽的标定值为中位。然后推动油门摇杆至最高位,检查攻角控制臂在滑槽的标定值是否为最高位,如果顶住了可以适当修正Pitch通道的Up Endpoint。最后依样检查油门杆最低位时攻角控制臂的移动情况。
4、在完成上述调整的基础上面,将遥控器油门杆移至中点,检查两个SF臂和副翼杆等是否水平重叠,如果不水平,可通过调整十字盘上面对应连杆确保水平重叠。
5、最后是,将遥控器油门杆移至中点,调整A杆使得此时的螺距为0或者1度(便宜量根据个人喜好适当调整)。记得此时要固定一只桨,以后进行双桨调整时它的螺距不在变化了,另一只桨同样调整方法。完成后可以推油门杆至最高最低位,确认最大,最小螺距。一般会落在10 -10上面。后面就是调整螺距曲线了,比较简单,利用坐标换算公式就可以得到遥控器上面的输入值。

我记得iceman拍过一些照片,可以有请它弄些片片上来,方便看。有关螺距调整设定应该出一个精华贴了。

网友:
完全可以
我的飞机可以调整出总桨距22-23度的
你的各个连杆的长度注意好了就OK了

网友:
iceman  在 2005-7-28 02:57 PM 发表:

请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制作连杆,一定可以的。最好用卡尺。

好像按说明书上的长度调整,油门为0时,椭圆框中的圆杆不在中部.
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hyf  在 2005-7-29 10:13 AM 发表:

好像按说明书上的长度调整,油门为0时,椭圆框中的圆杆不在中部.
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和你的PITCH曲线有关系,NORMAL状态下油门为零时的PITCH一般设为-2度,换算后为45%左右,所以不在中间。

网友:
iceman  在 2005-7-29 10:59 AM 发表:

这和你的PITCH曲线有关系,NORMAL状态下油门为零时的PITCH一般设为-2度,换算后为45%左右,所以不在中间。

我NORMAL状态下油门为零时的PITCH一般设为-1度,也不在中部.
另外按照说明书,距离为两个圆孔的中部,因为没有靠尺的地方,只能估计,很不准确.你是怎么精确测量的.

网友:
hyf  在 2005-7-30 03:56 AM 发表:

我NORMAL状态下油门为零时的PITCH一般设为-1度,也不在中部.
另外按照说明书,距离为两个圆孔的中部,因为没有靠尺的地方,只能估计,很不准确.你是怎么精确测量的.

用螺距尺测量的,用螺距尺卡住大桨,扳动螺距尺用肉眼判断螺距尺边缘和平衡翼杆平行即可测出螺距,不用靠在飞机上的。PITCH为0时攻角臂才在中间,略微的偏差可以不用理会。总PITCH 可以达到+11~-11度即可。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30 at 09:18 ]

网友:
可以购买一把螺距规问题就解决了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是想长时间玩直机的话
螺距规、球头钳等是比不可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