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我这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2005-07-28):
有一组
电池
,使用一直很正常,以前一直用在电直上,自从飞过几次电固后,3片电池有一片肚子大的很厉害,昨天本来想拆下这片再换一片,但在拆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本来大肚子的电池一下子体形恢复,大肚皮没有了,我想知道还能不能飞,身边正好有个380有刷
电机
,接上电池,电机还转的很厉害,不知道我这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A:
最好别用,很危险的,有燃烧的危险的!!

网友:
把大肚子的那个换掉就可以了,其他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肚子大了用线缝缝补补还能接着用.
哈哈,开玩笑.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7-28 at 16:14 ]

网友C:
我的电池也有一块有一点大肚子,不过程度很轻微,看不出来,只有用手摸才能感觉到,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不过性能下降的厉害,不晓得有没有挽回的余地~~!!!555

网友E:
我有块电池的电压降到了0。02V。请问还就球吗?

网友F:
没救了过放了
过放的电池是没有办法补救的

网友D:
过放了性能到底下降多少?
我的电池小鼓两次,飞机就飞不起来了,不晓得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G:
用平衡冲试试!!!要是某个单体确实有问题充电器会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