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85开盒报告

楼主(2005-07-28):
前两天淘了辆T34回来,记得之前曾经有人发过有关号手这款模型的帖子,不过并未配图,我这里先拍了几张,请各位DX过目
从外型来说,号手在静态模型开发方面的优势得到了良好体现,不过底盘的板材看起来略显单薄了,估计还需要作些加强才靠谱
内部电路方面,明显做工要比虎一细致一些,各模块与电路板直接通过接口连接,电路板的做工看起来也整齐的多(不过反正要改掉的,再工整也只能说拜拜了)
整车从结构上来说与虎一大同小异,尤其是炮塔旋转电机以及身管俯仰方式几乎一样,此外不同是没有BB发射,而是用身管伸缩装置替代了;主动轮的齿轮箱明显做工比较完善,主动轮与轮轴的连接也比较牢靠,相信这部分的故障率会比较低,此外T34的悬挂基本是仿照真车来的,与其1/16静态仿真模型一样,估计零件也可以通用,履带板也是硬质塑料拼接而成,而且诱导论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通过调整诱导论可以调整履带的张紧程度,这样就不用担心履带过紧而绷断了,呵呵
另外还要请教各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款模型上用的主动电机不知是什么型号,请赐教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外观方面最土的地方就是在发动机隔栅处设计了一个上下车体的连接柱,大大影响了外观整体质量,最好是全部挖掉,再用细铁丝网追加该处~~~~~~~~~~

网友:
期待 期待啊,看来在我未改T34前,可以先从你这里取些经验。

网友:
看布道图?都是红叉叉

楼主:
淫民万税  在 2005-7-28 18:54 发表:

看布道图?都是红叉叉

可能是后台服务器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也只能看到红叉叉了,

楼主:
cdhyob  在 2005-7-28 15:49 发表:

期待 期待啊,看来在我未改T34前,可以先从你这里取些经验。

哈哈,经验不敢说,教训倒是可以参考,避免同样的错误

网友:
请问你买成多少钱

网友:
多少钱
好像拥有一台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我是260买的,如果在广州可能更便宜一些~~~~~~

网友:
我也很喜欢T-34系列的坦克,可也是害怕满屋子都摆满这些大家伙,就没有去订购了,,有点可惜,,若是小号手出1:16版的T-34-76的话.可能这个诱惑力真的没法挡了---俺特喜欢小炮塔的T34-76 42年型

网友:
我没看清号手T34的主动轮是什麽样的,能不能再贴幅图?
号手的坦克用的是电池组吗,能改造成发射BB弹吗?
还有它的可控性怎麽样??

楼主:
sdly  在 2005-8-1 22:28 发表:

我也很喜欢T-34系列的坦克,可也是害怕满屋子都摆满这些大家伙,就没有去订购了,,有点可惜,,若是小号手出1:16版的T-34-76的话.可能这个诱惑力真的没法挡了---俺特喜欢小炮塔的T34-76 42年型

偶也是,嘿嘿可惜动态的好象目前只有85,可能是76的炮塔太小了,开发难度比85大一点

楼主:
tingbomb  在 2005-8-2 23:18 发表:

我没看清号手T34的主动轮是什麽样的,能不能再贴幅图?
号手的坦克用的是电池组吗,能改造成发射BB弹吗?
还有它的可控性怎麽样??

不好意思,因为是晚上拍的,所以不太清楚,等我少后再重新拍几张,在别的网站上也看到T34也会有主动轮松脱的问题,看来还是需要加强
这款坦克的动力电是8节5号AA电池,也就能玩儿不到20分钟,比较土,最好改用电池组
至于发射BB弹,我比了一下,以目前的炮管粗细是发射不了6mmBB弹的,不知道是否有小直径的BB弹?或者只能牺牲一下仿真度,重新做一个稍微粗一点儿的炮管(恒龙还有一款遥控黑豹,就是用虎一底盘的那个,按理说黑豹是75MM炮,虎一是88炮,T34-85是85MM炮,我在想不知能不能把黑豹的炮管挪用到T34上,不过得把跑口制退器切掉)
如果不做修改的话,操纵性一般,而且左右转弯居然给接成反向的,还真不太习惯,在别的坛子里看到说把左右电机的连线接口位置对调一下就行了,我也没试过,反正已经拆的七零八落了

楼主:
T34的主动轮照片(补)

网友(2006-11-16):
T34 我也买了 有点后悔, 当初应该买静态版的 来改的

网友:
如果不做修改的话,操纵性一般,而且左右转弯居然给接成反向的,还真不太习惯,在别的坛子里看到说把左右电机的连线接口位置对调一下就行了,我也没试过,反正已经拆的七零八落了

我的买来也这样,自己把左右电机的接口对换就好了,其它都还好,看来不是个体现象啊!呵呵!

网友A:
最近也想买台坦克玩玩啊,有没有好的网站介绍

网友:
圆柱型斜齿轮相配合能用在变速,换挡上吗?

谢谢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买台坦克玩玩啊,有没有好的网站介绍

你是谁?
叫什么名老实交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loveliness: 用静太模型改摇控,不错.

网友:
齿轮箱能换成跟恒龙一样的吗?我的t-34速度很慢.是个别问题还是全是这样啊.

网友:
是啊,t34性能太差了,慢死了,耗电很快,电机应该不差,不知道怎么回事,控制线路左右是反的,让人混乱.

网友:
貌似 恒龙的波箱没发直接装,得拆了改一下,难度不小,

网友:
我晕了,那就只能在t34原来的波箱上想想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谁?
叫什么名老实交代``

哈哈~~~~~我是这班人中长得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