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遥控如何玩TUR-FLITE 3D啊?

楼主(2005-07-28):
我是个新新手,买了个E-SKY 004,还刚玩两天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把副翼的炭杆打断了,回深圳才可能修复了,但回去趟不容易,这个村村沟里只好玩模拟器,但怎么也进不了TUR-FLITE 3D。我为遥控器买了根串口连接线(35大元),PPJoyCom里正常,FMS里也能够玩了,但就进不了TUR-FLITE 3D,请大虾指点。另外,FMS里该怎么设置才能够飞呀?

网友:
出现什么错误提示

楼主:
就是其他遥控器里出现的一样的错误:"Unable to detect tranimitter adapter Please check installation and retry!";但是安装PPJOY也不解决问题!!!!伤脑筋

楼主:
郁闷,怎么没有人指点下呢?难道我非得去装个G2,不想往XP下装太多东西。。。。

网友:
永丰狼人  在 2005-7-28 05:39 PM 发表:

我是个新新手,买了个E-SKY 004,还刚玩两天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把副翼的炭杆打断了,回深圳才可能修复了,但回去趟不容易,这个村村沟里只好玩模拟器,但怎么也进不了TUR-FLITE 3D。我为遥控器买了根串口连接线 ...

一定要握手!!!!!!!!!!!!!!!!!!!
"没有来得及起飞,副翼的炭杆打断了"
和我的遭遇一模一样

楼主:
是呀,每天看着小机机,确没有得飞,郁闷。我还不知道怎么拆下那个断炭杆,所以只好把整个机机都带回深圳去修。。。。。

网友:
T-3D 好像只能在98下飞. XP 下找不到接口的.

网友A:
兄弟啊

碳杆断了简直不算是问题。找根26的自行车辐条换上性能超级棒。并且可以用他来调整双桨。我的新雷鸟电直一到手就把碳杆拆了换成26的辐条了。你快换吧。很好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杆断了简直不算是问题。找根26的自行车辐条换上性能超级棒。并且可以用他来调整双桨。我的新雷鸟电直一到手就把碳杆拆了换成26的辐条了。你快换吧。很好的哦。

钢丝重了一点吧?
我那了LP的毛线针!铝合金的!刚好2MM,又轻又好飞
还是阳极化了的,红的!
就是装平衡翼的两头要用砂纸打毛,要不然会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