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 Zoom400用哪种 尾舵机来拉尾螺距比较合适?(兼顾寿命、性能)

楼主(2005-07-29):
大家好像都比较钟情于 超小舵机
比如 蓝箭4.3,GWS超小,亚拓6克的,为什么呢?
我问过了,亚拓 6克还是不带轴承的。估计蓝箭那个也不带

我觉得尾舵机最需要的应该是:
从性能方面说--首先应该是响应速度,这个应该带轴承的有优势吧
从寿命方面说--对尾舵机运动量这么大的舵机来说,带轴承的应该才是首选吧

所以对大家推荐的尾舵机都是不带轴承的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我认为尾舵机选 GWS NARO+F HP/BB更合适吧,它带轴承
高速响应,应该可以兼顾性能和寿命!

一点愚见,望哪位大侠能指点迷津!

楼主:
晕,没人说

网友:
蓝剑的性能如何?好象用过的人反映不太好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mrlf  在 2005-7-29 10:48 AM 发表:

大家好像都比较钟情于 超小舵机啊
比如 蓝箭4.3,GWS超小,亚拓6克的,为什么呢?
我问过了,亚拓 6克还是不带轴承的。估计蓝箭那个也不带

我觉得尾舵机最需要的应该是:
从性能方面说--首先应该是响应速 ...

寿命应该是体现在舵机电机的寿命上,一般都坏电机吧。gws的舵机耗电偏大,估计电刷磨损不小,听说容易烧电机。

网友:
GWS NARO+F HP/BB可是11克,是不是有点重!

网友:
GWS的PICO或PICO +F/BB不错

楼主:
vidct  在 2005-7-30 08:36 AM 发表:

GWS的PICO或PICO +F/BB不错

为什么?
速度很一般啊?
感觉除了轻,没什么出众的,为何推荐它?

网友:
zzwei22  在 2005-7-30 08:32 AM 发表:

GWS NARO+F HP/BB可是11克,是不是有点重!

这点重量算什么,我在esky 3d上用13克的naro pro,两只9克的,26克的接受机,26克的陀螺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