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400尾轴该怎么固定?

楼主(2005-07-29):
我的zoom400换了根尾轴后,尾轴和尾螺旋桨的连接处总是要打滑,用502胶水也不行,大家有没有好的固定方法?

楼主:
是横向尾轴和尾螺旋桨之间,不是尾传动轴

楼主:
上面图片的红色箭头处打滑

网友A:
尾桨夹里里不是有螺丝的吗?只要上紧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B:
建议还是上胶,换缺氧胶试试,这种胶是用来粘接金属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答复,已经用5楼的方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