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810里上下跟轴功能大家一般在哪设?就是设定电直混 ...
请问3810里上下跟轴功能大家一般在哪设?就是设定电直混控功能那个

楼主(2005-07-29):
好像有一项ATS.MIX里面可以设定UP DOWN数值,但是这样不是只能有两个点了吗
是否要在程式混控PROG.MIX1里面设置 油门->方向 五点曲线混控来抵消大桨的反转力矩?大家是这么设的吗,请帮帮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如果是401 240之内的锁尾陀螺仪 关掉它 不须要的 现在对于好的陀螺仪它已经可以不存在了

网友A:
在好的陀螺仪工作下 不管你怎么推油门 风大 都不会有偏移 如果是一般的陀螺仪 飞电直 或者飞油直 你永远不可能调整到最好 还是要修正尾舵

楼主:
好的,谢谢,如果用普通陀螺仪那就要设置程式混空PROG.MIX1来设定油门和方向舵混空曲线了吧?
因为以后可能换下的pg-03还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