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要用空虑吗?

楼主(2005-07-29):
发动机要用空虑吗?我这边灰吹的飞飞的?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影响最大功率发挥.一般天上比较干净灰尘少.当然山西除外

网友:
车模的 必须用~!
飞机的 就要根据情况了~!!~

网友:
zongqing老大的都加了

网友:
XJR400  在 2005-7-29 12:57 PM 发表:

当然可以.不过影响最大功率发挥.一般天上比较干净灰尘少.当然山西除外

此言差矣,产煤高不等于耗煤高

网友:
加装空滤发动机的寿命将大大的延长!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5-8-1 09:08 PM 发表:

加装空滤发动机的寿命将大大的延长!

真的?空滤怎么做?交一交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