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gws的r6n或者r8m!!!用jr3810的原配晶体+gws的晶体!

楼主(2005-07-29):
想买gws的r6n或者r8m!!!用jr3810的原配晶体+gws的晶体!
效果如何?有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
R8M可以用JR原配的接收晶体。
R6N要用JR原装发射晶体,配同频的GWS微型接收晶体。

楼主:
谢谢转速大哥的回复!
我刚才电话到ele他怎么说r8m不能用jr的rx!!!

网友:
zt206  在 2005-7-29 13:43 发表:

谢谢转速大哥的回复!
我刚才电话到ele他怎么说r8m不能用jr的rx!!!

可以的,打开机壳里面有个开关选jr/futaba的。

网友:
zt206  在 2005-7-29 13:43 发表:

谢谢转速大哥的回复!
我刚才电话到ele他怎么说r8m不能用jr的rx!!!

可以用,但接收机的外壳有点防碍,要加工一下。

楼主:
恩!大家飞450或者黑鹰都用原配接受机马?有多少人用gws飞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