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翼算不算是滑翔機? 是3通道的嗎?

楼主(2005-07-29):
感覺它跟滑翔機很相似, 翼大, 只用兩個舵機! 但能做的動作比滑翔機多, 速度也快很多.
另: 三角翼算不算是最平, 最耐摔的機呢? 不知用來入門好不好? 是3通道的嗎?

[ Last edited by 3d-boy on 2005-7-29 at 16:23 ]

网友A:
看你到处发贴问,偶觉得飞翼是很好的练习机,动作很灵敏,很好玩,重要的是耐摔.G2里面练差不多了就弄架飞翼玩玩,虽然偶也不会飞3D,但我觉得弄架固定翼当直升机吊来吊去没啥意思,飞飞F3A之类的正规动作才是正道,自己爽,也很有观赏性
要吊机去弄架直升机玩玩吧,哈哈,个人意见,胡说一通

网友:
3d-boy  在 2005-7-29 04:14 PM 发表:

感覺它跟滑翔機很相似, 翼大, 只用兩個舵機! 但能做的動作比滑翔機多, 速度也快很多.
另: 三角翼算不算是最平, 最耐摔的機呢? 不知用來入門好不好? 是3通道的嗎?

[ Last edited by 3d-boy on 2005-7-29 a ...

大的飞翼滑翔能力还可以,但跟滑翔是没法比的,是三通的,用普通设备如T4VF的话需要增加一个混控

楼主:
謝了, 因為新入門, 太多問題不了解!! 謝謝各位的不厭其煩!!

网友:
但是有一点:三角翼的速度很快哦~~要反映快些哦~~^_^~~拙见~~~

网友A:
darren  在 2005-7-31 01:52 AM 发表:

但是有一点:三角翼的速度很快哦~~要反映快些哦~~^_^~~拙见~~~

所以要狂练G2,把电脑里面的快速机练到可以正常起降了再玩,呵呵
不过模拟是模拟,真实情况可复杂得多了,有风、电机、电池,不确定因素太多,初学不摔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严重同意~~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狂练G2,把电脑里面的快速机练到可以正常起降了再玩,呵呵
不过模拟是模拟,真实情况可复杂得多了,有风、电机、电池,不确定因素太多,初学不摔机是不可能的。

多多练习可是关键~~~

楼主:
G2中有飛翼玩嗎? 怎麼我沒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G2中有飛翼玩嗎? 怎麼我沒找到!

G2中目前没有飞翼,我说是飞快速机

网友:
XTR里面有飞翼

有一个K10的和zagi很像的.
速度极快,感觉不太好控制.付翼太灵活了,而且转弯掉高度,容易失速.
有没有慢速,适合城市小场地玩的飞翼啊?

网友(2005-09-08):
引用 网友A:
看你到处发贴问,偶觉得飞翼是很好的练习机,动作很灵敏,很好玩,重要的是耐摔.G2里面练差不多了就弄架飞翼玩玩,虽然偶也不会飞3D,但我觉得弄架固定翼当直升机吊来吊去没啥意思,飞飞F3A之类的正规动作才是正道,自己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