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起飞菜问题

楼主(2005-07-29):
飞行教学中说:在青蛙跳的时候,请注意机体的姿态,如果机体一直向前跳,那么请把升降舵 的中立点微调下拉。反之,如果机体向后跳,那就把升降舵的中立点微调向上推。

    再来,观察左右跳的方向,如果向左跳,那就把副翼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向右跳,那么事副翼微调就往左扳。

    接着再来观察尾舵在机体离开地面空时的动向,如果是向左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是向右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左扳,
   以上的微调修正动作一直要进行机体能几乎直直地在原地上下跳为止。

    我在小龙在练习悬停时发现根本就不能达到几乎直直地在原地上下跳。难到机机起飞时必须要不停修整舵量吗?是操控技术不行,还是机机调整有问题。怎样才算正常。

[ Last edited by coop on 2005-7-29 at 16:25 ]

网友:
十字盘是否水平
如果十字盘调整到水平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另外起飞离开地面效应的这段时间
机体会向左面漂移
所以你要打写副翼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