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5-07-29):
混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啊

网友:
就是不用牙刷的电机

网友(2005-11-27):
好的```聪明!!!答案正确!!

网友:
呵呵,普通电机的转子是线圈,而无刷的转子是磁铁,所以无刷电机不需要电刷,故称无刷.无刷的因为没电刷,放电安全,寿命长,阻力小,所以速度快.这就是无刷电机的优点.

网友:
价格相对比有刷的贵!而且电调都不一样!

网友A:
所谓的无刷电动机其实就是三相交流电动机,通过无刷电调输出的三相交流电驱动无刷电机旋转!
我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不用无刷电调就可以让无刷电机旋转,在三相交流民用电中接一台小型的大功率变压器,就可以了,效果还不错,欠缺三相交流电不可以随身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无刷电动机其实就是三相交流电动机,通过无刷电调输出的三相交流电驱动无刷电机旋转!
我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不用无刷电调就可以让无刷电机旋转,在三相交流民用电中接一台小型的大功率变压器,就可以了,效果还不 ...

老兄,你说得可能太高深了。不适合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