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PHOENIX 25A电调和ASSAN 25A电调的对比》

楼主(2005-07-29):
原文:http://www.5imx.com/newscenter/n050721a.htm

PHOENIX的电调是每相有2个N沟的FET(IRF7831)和2个P沟的管子(FDS6679)。而ASSAN的P沟FET是3个。ASSAN的设计更好,原因是因为P沟的FET一般内阻都要比N沟的FET大一些,因此ASSAN用3个P沟的管子可以改善P沟管子内阻较大的问题,可以使25A的指标的裕度更大一些。

PHOENIX的电调MPU面的3个芯片是3相半桥驱动芯片。不知道具体的型号,但一般来讲这些芯片的驱动能力都不错。主要是驱动电流大,驱动脉冲边沿陡直。越新的型号性能越好。比如IR的21xx系列。而ASSAN用的是贴片分立元件。特点是如果元件选择合适,那么可以做到较大的驱动电流。但缺点是驱动脉冲的边缘不容易做得陡直。所以两种电调分别用分立元件和专用集成电路作驱动电路,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待续......

网友A:
补充,原文说FDS6679Z比FDS6679好,其实没什么差别的,因为FDS6679Z就比FDS6679多了防静电的功能而已,在性能上没有区别的。

网友:
还有啊,如果凤凰真的用了驱动IC的话,为何还要用P沟道的管子? 全用N沟的不就好了?
而且看以前害虫发的图,和原文,都说凤凰也是3组FDS6679

网友:
都是屁话,骗小孩。
PHOENIX 25A也是用6679Z9个的,只是线路板小点放在CPU面上而已了,通过4个巨大的过孔直接与下面的并联。什么驱动模块都是假的。
只是用3个普通3极管然后用上拉电阻到顶而已。
其实这2个电调的设计思路基本1样的。至于BEC问题,其实这么大功率的电调早就应该使用UBEC了,而不应该使用L4941B或者PHOENIX 25A的LM2940-5MPX。(2个东西性能1样,就是PHOENIX 25A的功耗小点,更不利于做分压)
ASSAN的设计师硬件设计能力稍微能力不足。因为9个6679Z的栅电容已经很大了,用0603的上拉电阻,就不要想有很好的栅电压波形。
同样,在主电源的电容配置问题也是功力不够呀,YXF系列的电容怎么可以做到10KPWM25A电流的平滑呢??
40A以下的电调为了节省成本,基本都是这样的电路结构,不要想有什么突破。
另外,不要以为IRF7831和FDS6679Z就能无限组合出大电流电路。
除了内阻,还有场效应管自身的上升和下降发热问题。
无刷电调,学问多么??这么简单么??
40A以上电调才开始碰到各样的设计问题,我们拭目以待吧。

网友:
虽然我没看过实物,不过也很容易分析。PHOENIX 25A用的是PN对管,显然不可能使用半桥驱动芯片,MCU面的3个贴片三级管是很明显的,说明它也是用的分立元件驱动的。IR21XX可比三级管贵多了,这种级别的电调不可能采用的。shouldbe可能没认真看吧,相信他也不会存心误导大家的。

网友:
water,什么是ubec呢?是不是单独的BEC?

网友:
就是开关式的稳压器,独立于电调的。

网友:
华科尔的无刷电调用料绝对比ASSAN的好,但是做功我就不敢说了.

网友:
不信不防请5IMX的技术员来对比一下.

网友:
就是不知为什么这个电调无有得设置(保护电压\杀车等等)
唉!!!!!!!!!

网友:
华科尔的无刷电调性能还是可以的,做工方面因为没有拆开看,所以不是很清楚里面的状况。

回gtugg: ASSAN电调有保护电压、杀车、转向等设置参数,可通过发射机设置,也可通过电脑线在电脑软件里设置,非常方便。

网友:
我知道ASSN的电调是好东西来,看做工就可发看得出了.华科尔的用料跟PHOENIX都是一样的一共有6组IR,心片是AEM的.坦电容有6只(ASSN的只有一只,PHOENIX的无有).但华科尔的电调在做工方面实在不行.还有就是无法进行设置(如杀车,进角,低压保护等)

网友:
光看电路有什么用,实际测试了才知道好坏,我想用过的不会有一个会说ASASN比凤凰好,除非那人是白痴(不用不好说话,我用过的。而且这个论坛有好几个人用过)

网友:
chujian  在 2005-7-31 03:06 PM 发表:

光看电路有什么用,实际测试了才知道好坏,我想用过的不会有一个会说ASASN比凤凰好,除非那人是白痴(不用不好说话,我用过的。而且这个论坛有好几个人用过)

是啊,能看到的是硬件,软件的功底只有试过才知道。

网友:
基本上,好东西不是拿来卖的。破东西是靠抛售的,不能用的东西就用喊的。
国内的模型发烧友基本学识简单,金钱味很重。于这样的群体做生意办法有2个:
1,超低价格抛售,不买的就是笨蛋,或者说不会用的是比较蠢的。
2,就是喊到天上有,地下无就可以了。
我这几年的模型生涯彻底证明了。
例如电调,大家老是喊凤凰好呀好呀,但是你们知道么,凤凰只是国外卖的中挡产品而已。为什么你们要奉若神明呀?
按价格和市场,HACKER的MASTER电调你们怎么不去买个回来看看?便宜的30A也就800多点,加个400的编程合,去体会1下,你们想都想不到的功能吧。
知道为什么F5B为什么没有凤凰的位置么??,很简单,他们做不出来。
要知道,凤凰是使用IRF7831做的(35A以上),为什么你们不多学点电子呀~~~~这个管子能多个并联么?能不能并到1路就12个以上呀??想想IRF7821可以么?
零件某个参数不能代表什么,另外零件多也不要说代表什么。
辉盛的电调可用了6个钽电容呀。
然后我们论坛里面的高手们就出其1招,死命喊,辉盛的电调是垃圾,因为线性不好,哈哈
其实如果有人愿意用1个信号发生器(简单的舵机测试器)和个电流表就明白了。
条件很简单,就象当年测试舵机的时候的办法,超范围测试,900微秒到2300微秒的线性数据。
不过呢,100块不够的电调也就是被笑的命了。
国产电调,应该在天亮的时候全部灭亡,以免误人子弟。

网友:
/

[ Last edited by suncxc on 2005-8-1 at 23:48 ]

网友:
非左即右不好的,我们还是应该客观的看问题。
Phoenix的确不是最顶级的,但它是在国内最容易买到的最好的电调之一,这一点谁否认谁也是白痴。

网友:
dfly  在 2005-8-1 08:30 AM 发表:

非左即右不好的,我们还是应该客观的看问题。
Phoenix的确不是最顶级的,但它是在国内最容易买到的最好的电调之一,这一点谁否认谁也是白痴。

最容易买到我不否认,但是说最好呵呵恐怕他还算不上的吧.你当HACKER不存在的啊.电调不光要看软件的,软件做的再牛B 也没有用 ,硬件跟不上再牛B 的软件也白搭

个人观点~~~~

网友:
Hacker的电调在哪能买?多少钱?我有兴趣

网友:
硬件和软件是两会事来的,我只是说它的用料呀。

网友:
电调与电脑一样呀,你配一台P4 3.06G\1G内存\RARD0+1陈列的电脑但用的是DOS或WIN98的系统那也不(蜡)圾一台!!!!!.所以软硬件的配合要合到好处才好呀.
个人意见

网友:
龙迎风  在 2005-8-1 12:16 PM 发表:

最容易买到我不否认,但是说最好呵呵恐怕他还算不上的吧.你当HACKER不存在的啊.电调不光要看软件的,软件做的再牛B 也没有用 ,硬件跟不上再牛B 的软件也白搭

个人观点~~~~

硬件模仿太容易了,软件就不容易啦。。

网友:
Phoenix的软件做得就很不错,我就很喜欢用!

网友:
不过我也发现ASSAN的性能并不比Phoenix差,价格还便宜一大半。

网友:
要HACKER原厂的电调就难了,找人去香港或者台湾弄。
但是要试试使用HACKER的电调也未尝不可,很简单,买个ELE高级版本的电调就是了,那些是HACKER在中国代工的X系列。不过主要零件有点出入。呵呵(ELE不要来骂我哦,我可有HACKER在美国销售的样板哦)但是如果你不是很多设备或者很变态的使用的话,完全不知道的。
可惜呀,MASTER系列就真的有点难度了。
我个人使用过凤凰的10A18A25A和35A的电调,然后帮人家测试过80A的。MASTER的用过2个,1个ACRO-90
1个MASTER-18飞机版本。
凤凰的兼容性有问题,特别是早期的18A,现在已经停产了。
主要是兼容不了高级的马达,特别是高效率的马达。主要原因的主芯片的ADC的下限太高。同时也不兼容市场比较的的华迈的马达(后来软件改了以后就好象问题少了)
凤凰的设计师可能是电子班科出身的,做电子设计是1流,但是没有实际在模型界里面打滚,所以很多设计严重欠缺。例如怎么设计电调的时候不想1下有外转子的马达和正弦波的内转呢?
甚至简单的说超高KV的电机。
另外最笑话的,能为电动直升机设计软件,为什么不为电动直升机的BEC容量做考虑?
在高性能的竞赛项目里面它主要问题是2个半桥是靠经验值来导通的,为什么不用硬件直接就比较出来?,这样就导致不能绝对的接近100%交换导通。
这个就是HACKER(甚至JETI自己版本的)都知道使用2103做硬件比较了。
这些就是软硬件结合的后果了。
另外没有发神经的HACKER为什么不用7831/7832做他们的电调??地球人都知道7831/7832是SOP-08封装中内阻最小的。而他们的居然用7821,哈哈够学问了吧。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找身边玩音响的高手问问吧,这个我就不说了,以免为了纯技术问题来吵个不休。
凤凰只是1个做了3年的公司,而HACKER就足足玩了12年了。
技术在中国是不值钱的。没有必要为了技术而去研究太深。要研究的是人的内心。
多点想想应该怎么欺骗那些客户,那些经销商,因为他们还不就是那样的水平。这才是成功的路子。13亿人,1个骗上1毛钱都不得了了。
发财很重要哦。

网友:
water是否说得有点过呢
难道在你眼里除了最顶级的其它的都是骗子不成?
是不是没有用最好元料的都是骗子?
音响你也举了这个例子,是不是康佳、长虹就是垃圾了?我看全中国13亿人80%是用这些东西吧。

网友:
老大,请在看仔细点,不要这么急嘛

网友:
不急不急,就事论事,只是觉得这种说法不妥当。

网友:
water  在 2005-8-1 07:43 PM 发表:

在高性能的竞赛项目里面它主要问题是2个半桥是靠经验值来导通的,为什么不用硬件直接就比较出来?,这样就导致不能绝对的接近100%交换导通。
这个就是HACKER(甚至JETI自己版本的)都知道使用2103做硬件比较了。

指的是mosfet的驱动吗?

H桥就是全桥,半个H桥就是半桥,半桥是说能让中点上拉或者下拉。
3相的驱动是3个半桥的。

请问water, H桥实际是2个半桥组成,算全桥。
3相电机是3个半桥组成,也应该算全桥吧?

网友:
就事论事嘛,不挑挑国外的家伙的问题,我们国产的何来进步呀。
我的ASSAN电调,明天就到了,我也研究研究看。
但愿能有收获哦。
其实销售真的学问要比工程的要多。我是工程技术派的,比较追求完美,所以很多东西是理想主义者。
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销售的策略1定要做好。但是我文化水平不高,可能表达有点过激了。
我还没有用过ASSAN的电调,所以我这里是没有提及到它的性能和技术指标。
ASSAN基本是全部自己知识产权的东西,好坏可以丢1边不说。这个也算是中国模型界的里程碑了。

网友:
icefire  在 2005-8-1 09:40 PM 发表:

指的是mosfet的驱动吗?

请问water, H桥实际是2个半桥组成,算全桥。
3相电机是3个半桥组成,也应该算全桥吧?

是,叫过干电压高端驱动。或者说叫自举电路。加个缓冲的低端驱动。

3相的是按导通的形式来区分的。也应该是全桥的。

网友:
刚查了datasheet,发现2点不同
1。Gate Charge, C 呵呵,库仑这个单位都快忘记了。
   这个决定了开关速度。 Qgs1,Qgs2和Qgd 还明白, Qgodr 不是到有什么意义?
2。倒通时间和关闭时间的一致性 7821要好一点,只差1.2ns,7831 要3.7ns

网友:
icefire  在 2005-8-1 10:47 PM 发表:

刚查了datasheet,发现2点不同
1。Gate Charge, C 呵呵,库仑这个单位都快忘记了。
   这个决定了开关速度。 Qgs1,Qgs2和Qgd 还明白, Qgodr 不是到有什么意义?
2。倒通时间和关闭时间的一致性 7821要好一点, ...

呵呵,答案正确。
充电少的,就意味着驱动的要求低
还有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没有注意,是不是呀
在32KPWM的时候,你说会有多少热量要放出呀

呵呵,明白很多东西了哦,什么叫用心设计。

[ Last edited by water on 2005-8-2 at 00:56 ]

网友:
谢谢water指点,其实35A就很大了,国内没多少玩大飞机的,大部分爱好者足够用了。

楼主:
micro  在 2005-7-30 17:03 发表:

虽然我没看过实物,不过也很容易分析。PHOENIX 25A用的是PN对管,显然不可能使用半桥驱动芯片,MCU面的3个贴片三级管是很明显的,说明它也是用的分立元件驱动的。IR21XX可比三级管贵多了,这种级别的电调不可能采 ...

呵呵,确实是我洗礼马虎,但没有误导大伙的意思。我以前拆过的电调基本上是90A以上的(那是因为感觉容量还是不够大,发热量大,想自己加板子“扩容”。手头的两个18A和30A的从来没有舍得拆开过),结构中都有那3个半桥驱动单元。没有仔细想过小容量电调的设计特点,出乖献丑了。呵呵。谢谢micro的指正!

楼主:
water  在 2005-7-30 15:03 发表:

H桥就是全桥,半个H桥就是半桥,半桥是说能让中点上拉或者下拉。
3相的驱动是3个半桥的。有刷的刹车的半桥应用和特殊,不是实际的半桥作用,因为马达不是用中点电压作参考的电平的。其实上半桥就是短路马达的,不 ...

Water兄弟的分析我大部分赞同。

“PHOENIX 25A也是用6679Z9个的,只是线路板小点放在CPU面上而已了,通过4个巨大的过孔直接与下面的并联。什么驱动模块都是假的。”——我没有见过实物,只是猜测。如果Water兄见过实物,请证实自己是根据实物下的结论。这样让模友眼见为实。

UBEC我个人应用还不是很广泛。在电池节数少于12节的电动模型上很少有用这种东东的。即使电池节数更多,用接收机电池也更划算一点。电池节数在20节以上的模型增加一组700mAH/6V的接收机电池是比较经济实用的。当然这个东东是好,就是太贵了。

如果没有记错,现在应该已经有3A的产品了(可能叫做2173)。驱动电流已经从原来的几百毫安提高到了3A,另外也有专用的集成了3个半桥驱动的驱动芯片。驱动能力相当,但芯片面积更小。

楼主:
想不到我这个帖子招来这么多模友的讨论。我觉得water在33楼做的小结很不错。希望国内的厂家也能看到这个帖子,并从中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改进自己的产品,让国货真正在质量上让模友放心!

关于驱动的问题,我也发现一些顶级电调很少用我们在IRF或者VISHAY网站上用最小内阻为原则挑出来的FET,比如7831等。而是一些内阻要稍高一点的。我以前看IRF网站上的应用文章时发现他们选择FET时并非只是单纯根据内阻来选择,而是以内阻×Qd(栅极电容)的乘积为原则来选择乘积最小的FET作为备选。比如LMT的电调基本上都是用SI4842这种管子。它的内阻大约在4-5毫欧之间,比7831要大。但它的Qd却要比7831小得多。因此乘积也要小得多。

记得以前在给LMT的90A电调加板子的时候,也着实为买不到4842发过愁。就是担心骤然加上30片FET,电调的驱动芯片是否能够有足够的能力驱动。如果驱动脉冲变差,造成关断时间延长,造成穿通短路,那不但不能提高电调性能,反而会烧掉本来工作的好好的电调的。所以最后计划不得不中断。

最后不知有没有朋友研究过IR最新的DirectFET?其中有些最新的型号内阻已经降到了2毫欧以下。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中,1.8V(甚至0.9V)超低压开关电源上,给CPU供电用。我没有仔细查过他们的Qd。但印象中上述应用的开关频率应该都是200kHZ以上的。个别笔记本为了缩小电感的体积,用的是1M的开关频率。所以这些FET的Qd一定也很小!至少它可以工作的频率要远高于我们现在在电调上常见的这些FET型号。只是这个东东的价格实在太贵。我问过IRF在台湾的代理。报价在2USD/FET,还是3千只的报价。剔除打折再加上关税、店铺的利润,真不知这些东东在国内能卖到什么价格?恐怕不是2、3元一只的7831了。

网友:
此帖内容堪称近期“ESC区”的精品

网友:
water  在 2005-8-1 21:45 发表:

就事论事嘛,不挑挑国外的家伙的问题,我们国产的何来进步呀。
我的ASSAN电调,明天就到了,我也研究研究看。
但愿能有收获哦。
其实销售真的学问要比工程的要多。我是工程技术派的,比较追求完美,所以很多东 ...

真希望楼主写个测试报告什么的,让咱们知道ASSAN的性能到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原文说FDS6679Z比FDS6679好,其实没什么差别的,因为FDS6679Z就比FDS6679多了防静电的功能而已,在性能上没有区别的。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搞电子的都知道,静电击穿芯片的情况并不偶然.

楼主:
我赞同icefire的话。FET一旦装上印刷板,栅极基本就很少有被击穿的机会了。因为FET的驱动电路一般都是低阻电路,有足够的能力将高脉冲电压释放掉。所以没有必要增加这个管子。许多电调用的都是不带这种功能的FET,工作的可靠性也一点不差。

当然在性能相当的条件下,多这个功能总归会有好处。但不是决定性的。

网友:
嗯,看了各位朋友的讨论学了不少东西:)

请问我现在想把我的凤凰10a并上4442(电调那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4442?irf?)和FDS 6679扩容,应该没有问题吧?
另外买好的管子是个问题,上次买了20个居然15个坏的,后来退了,那些奸商把好坏掺一起卖,就是能用也怕买到些参数差的淘汰品,不知道在北京哪能买到不是次品的管子????????????????????
真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