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 的 25A 无刷电调 _启动慢

楼主(2005-07-29):
最近买了个 ASSAN 的 25A 无刷电调,配那种普及的无刷电机,怎么启动感觉还是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呀,还有没有有用过呢,。

网友:
无刷的启动普遍都不会快,除非加上传感器。
我想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小刘  在 2005-7-29 08:58 PM 发表:

最近买了个 ASSAN 的 25A 无刷电调,配那种普及的无刷电机,怎么启动感觉还是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呀,还有没有有用过呢,。

有多慢呢?偶的从通电到BE一声感觉大概是一秒左右时间,我没具体量过,只是感觉

网友:
没错!无传感器无刷电机启动都慢,我见过得起动最快的是骇客的实测从0到8500转(满载)要0.67秒,已经是最快的;如果是带传感器无刷电机,启动最快的是实测0.16秒!

[ Last edited by 狐狸 on 2005-7-30 at 13:09 ]

网友:
就是一门学问呀

楼主:
sugarman  在 2005-7-30 12:06 PM 发表:

有多慢呢?偶的从通电到BE一声感觉大概是一秒左右时间,我没具体量过,只是感觉

不是啦,我是指推油门后,电机转起来的时间,这个感觉比其它的慢很多。有抖动。

网友:
它用的算法和其它的不太一样,缓启动的性能很适合直升机。
如果不是用在车模上,启动性能不一定要求很快,尤其是直升机,更要求缓慢启动。

网友:
我说过很多次了,如果抖动无法解决,永远不买。感觉这样对大家不负责任。虽然尽量想拿启动算法什么来掩盖,但还是无法彻底解决大家的痛苦(什么采用启动不反转算法,所以抖动,凤凰,ELE,辉盛,难道都反转了?明显是幌子!)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ASSAN电调反应慢?

网友:
小刘  在 2005-7-31 10:57 AM 发表:

不是啦,我是指推油门后,电机转起来的时间,这个感觉比其它的慢很多。有抖动。

哦,偶的ELE ADVANCE粉不错,感觉跟原来GWS的有刷差不多,感不到有什么延迟,油门随推随有,线性也很好,

网友:
想无刷有高性能,除非用有传感器的无刷电机。

网友:
ELE,辉盛,这些无刷电调的启动有一个较大的初始转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降回来。很多朋友觉得它们启动快速,其实只要仔细和Phoenix比,差别是很大的,Phoenix是较温和的启动,而刚才说的这些国产电调在启动时就不是。如果是用在直升机上,启动时的较高的初转速会扭曲大桨和旋翼头的固定点。我认为初始转速对飞机来讲没有太大影响,但较大的启动转速不适合直升机。同时还要看调速的线性,在这方面Phoenix无疑是相当可靠的。

网友:
dfly  在 2005-7-31 09:25 PM 发表:

ELE,辉盛,这些无刷电调的启动有一个较大的初始转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降回来。很多朋友觉得它们启动快速,其实只要仔细和Phoenix比,差别是很大的,Phoenix是较温和的启动,而刚才说的这些国产电调在启动时就不 ...

呵呵,我是啥都不懂啊!有幸得到了ele的电调,也没啥工具测量,但是没你说的那感觉!!!

网友:
这个……需要实际比较过才会有体会。就像音响器材一样,不比较,个个都觉得不错,但一比较,就知B&W和HiVi有什么区别,尽管它们都是不错的牌子。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支持呀,对直升机而言高速的启动对主轴和螺旋头(+马达)都是一个重负荷来呀,因为螺旋桨太长了。从真直升机的慢起动。我们就应该理解得到呀。

网友:
直升机不会无缘顾的关闭油门,除非是作熄火降落,这时关闭闭油门后也不需要再打开了。
ASSAN的启动慢,其实很多朋友只是听说,并没有实际感受到底慢到什么程度,很多都是臆测,我想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我的切身体会,电直还是启动慢点好。
.
我用盛辉的电调,启动时总是有一个高速的转动信号,电直会“卡”一下,再进入无刷状态。
这样很容易扫齿,也容易毁部件。

网友:
DFLY说得HACKER的启动是先上高速用来启动, 启动后再降速的算法我也有体会。就是轻捏油门一定要超过一定的程度,电调才会启动。然后松开一点油门后,电机才会回到较低的转速上。且在低速上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但这种算法对于车没来说非产合适。特别是在比赛起步的时候。HACKER的车用电调在启动的时候给人的感觉车子是“弹”出去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网友:
是的。其实是要看应用的需求。
对直升机来说,我的观点还是启动速度越慢越顺越好。

网友:
是不是可以设置成柔启动解决直机启动转速高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