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 && PCM ??

楼主(2005-07-29):
各位大哥,我的小神挺4#机的接收机烧了。可以用什么接收机代替啊,原来的接收机是35M的,不知道是不是PPM的,是不是任何一个35M的接收机就可以代替呢??

楼主:
小神挺4#的遥控器发射是不是PPM的信号啊?给我推荐一款接收机吧

网友A:
小神蜓4的发射机是PPM的,但是奇怪的是它只兼容自家的接收机

网友B:
他是4in1的,普通的接受机不行的。
我以前也是用4#机,兄弟,我劝你一句,扔了吧,太烂了。
4#机我从来没飞起来过,最多也就升空5秒钟。
后来换了好的机子,呵呵,现在在客厅升空飞飞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