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下大家飞450都用什么接受机???

楼主(2005-07-29):
是用的原配的pcm得!还是配个gws什么的?

先谢了!

网友:
你只要用你设备原配的接收机就可以了
不用再另行更换其他的接收机

网友:
为了减负可以选择更轻更小的接收机,PCM的也有更小的选择,可以得到更大的灵活性和推重比.当然抗风性会下降,针无两头利,没办法.哈哈!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29 at 22:52 ]

网友:
用pcm的,功能多很多,有失控保护什么的,最主要是不会有误动作。

楼主:
3810的原配649接收机28g是不是就算小的了!!!

是不是一般飞450都是用pcm的接收机!!

好像很少有人用gws的ppm的飞吧???

网友:
zt206  在 2005-7-29 11:13 PM 发表:

3810的原配649接收机28g是不是就算小的了!!!

是不是一般飞450都是用pcm的接收机!!

好像很少有人用gws的ppm的飞吧???

649当然没有问题,我的FF9原配接收机R149DP 32g,改用R146IP(PCM)才17g,可以减16g,GWS PPM接收机也不错,我朋友用过,不错的说,好象是RD8(二次变频接收机).重量28g,也不轻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7-30 at 00:41 ]

楼主:
是啊!jr有没有pcm的微接受机可以配?

有没有朋友用gws 的r8m飞!!

网友:
JR你可以使用R700的接收

网友:
我用649S,失控保护功能,很不错

楼主:
其实我是想配个pcm的!既能飞450一类的又能飞雷鸟一类的!
不过现在看来很难啊?
因为649太重了!

网友:
zt206  在 2005-7-30 09:05 发表:

是啊!jr有没有pcm的微接受机可以配?

有没有朋友用gws 的r8m飞!!

jr的發射器有R770S(SPCM).R700(PPM).兩中接收做選擇
如果jr的發射器要搭配gws 的r8m.小心他會常常抖給你看

楼主:
R770S有多重???

今天用一个PPM的控!特意把遥控关了,舵机就开始跳舞!

网友:
R770S重20g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兄弟!我也刚查到!
现在是不是r770s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
我就是配的原装3810的694s 大了点 但是放在肚子里面 剪破小爆龙肚子最后那点 放着正好 不然就歪起放

网友:
我原来用149飞,现在用GWS R6II,真是小,换的主要原因是怕把9通的摔了损失太大。

网友:
浩劫  在 2005-8-1 07:34 AM 发表:

我原来用149飞,现在用GWS R6II,真是小,换的主要原因是怕把9通的摔了损失太大。

我也准备换个接受 原因和你一样 就是怕摔了可惜了

楼主:
R770S(SPCM)比R700(PPM)相比是不是pcm要好些?

现在有没有二手的r770s/649要卖!准备收一个!

网友:
可以用FUTABA 136HP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产品

网友:
我用飞高六通道的

网友A:
除了pcm以外的接收我一概不用
如果想遠一點
因為用ppm而被電下來所花的費用不知道可以買幾個pcm接收了
這是個人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pcm以外的接收我一概不用
如果想遠一點
因為用ppm而被電下來所花的費用不知道可以買幾個pcm接收了
這是個人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參考

说得太对了!!!

网友:
还好,事先调查过,买的pcm版的遥控。 :)

楼主:
看来我要再弄个jr的pcm接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