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6变水机,制作中---水舵的安装

楼主(2005-07-29):
水舵的安装,连接水舵用的是自行车的闸线,推啦自如,效果不错,为
防止生锈在钢丝上要涂上机油,这样也比较灵活。传动的设计是从方向
舵而来,这样对飞机的改动比较小,但舵效可能差一些,水舵的虚位比
较大,实际的效果还要试飞看看。

网友:
这样是虚位大了点.但回收起来还是好的啊!.我不是这样装的,直接将尾轮换成水舵,效果肯定是最好的了.但是水中漂浮物多的话,舵和尾巴就有风险了.

网友:
翼风  在 2005-7-29 10:34 PM 发表:

水舵的安装,连接水舵用的是自行车的闸线,推啦自如,效果不错,为
防止生锈在钢丝上要涂上机油,这样也比较灵活。传动的设计是从方向
舵而来,这样对飞机的改动比较小,但舵效可能差一些,水舵的虚位比
较大, ...

你得qq号是多少?叶劲松

网友(2005-09-02):
很好!我也准备把塞斯纳182改成水机.

网友:
不要这么多的东西吧

网友(2006-03-02):
你的舵是什麽材料做的?是KT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