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请教版主JR XP652

楼主(2005-07-29):
JR XP652与MAX66ADT的区别?
JR XP652有PCM和PPM两种制式吗?
与JR XP652兼容的接收机有哪些?

网友A:
我就用652。
1、JR XP652与MAX66ADT的区别? 不是很懂,基本上差不多
JR XP652有PCM和PPM两种制式吗? 有。
与JR XP652兼容的接收机有哪些? 如果是40m的,可以用fu的136接收机。用ppm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