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5-07-30):
小弟求救,西安的一个网友给我寄了G2的刻录光盘过来,但是装不上,说的光盘损坏了,后来去网上友问了下别的网友,说的要用DEAMON?这样的软件才能上?是虚拟光驱吗?我先用金山模拟光驱把光盘的内容虚拟成了ISO的映像文件,然后装在了DEAMON的虚拟光驱上,在选项中我选了第一项,S??????  为什么我还是装不上呢?但是后来有点安装G2的程序,它会出来一个对话框,我选第一个安装,结果是重启,还有蓝屏.这是怎么会事啊?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小弟指教指教啊?希望个位说详细些!

网友:
上www.verycd.com下载个 G2,就ok 拉。。不过要用电驴下载

楼主:
cockroach  在 2005-7-30 09:49 PM 发表:

上www.verycd.com下载个 G2,就ok 拉。。不过要用电驴下载

麻烦,电驴是啥?请说学名好吗?

楼主:
刚我去找了一下,太多了啊,找不到啦。。。。。能帮忙找一下?找到了发个连接啊,谢谢你了!

网友:
飞飞机的飞机  在 2005-7-30 01:52 PM 发表:

小弟求救,西安的一个网友给我寄了G2的刻录光盘过来,但是装不上,说的光盘损坏了,后来去网上友问了下别的网友,说的要用DEAMON?这样的软件才能上?是虚拟光驱吗?我先用金山模拟光驱把光盘的内容虚拟成了ISO的映像文件 ...

还没有装上呀!晕...白天我都有空...记得上线先传安装盘给你再试试....

[ Last edited by like-all on 2005-7-31 at 20:30 ]

楼主:
like-all  在 2005-7-31 08:09 PM 发表:

还没有装上呀!晕...白天我都有空...记得上线先传安装盘给你再试试....

头发都白了一层啦....道不出的酸~~~~

网友:
我给你发的下载地址不行了吗?

网友:
在这里找找,我自己有盘也没做,在网上下载别人做好的,非常好用。

网友:
找找光盘上有没有DEAMON ? DEAMON 3.46 以下的版本会和某些主板的声卡冲突(听起来很荒唐,但是事实),有时会造成蓝屏,3.46以上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使用镜像盘时,先把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然后再虚拟. 直接在光盘上虚拟有时读文件会失败.

由于G2的镜像文件一般都超过700M如果时刻在一张CD上的,那是采用超刻技术实现的,对于某些光驱可能兼容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