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会起飞,副翼舵机就坏了,能修么?

楼主(2005-07-30):
舵机都是亚拖的9g,好在机机刚刚离地!突然就向右一歪,看看副翼舵机的症状是一直打到头,嗡嗡响,不受遥控的控制,后来都有点烫手拉,打开看,电机一直单方向狂转,调里面的电位器电机也没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我飞的次数很少,这也太容易坏了吧有修的可能吗?

网友:
wbjfly  在 2005-7-30 14:27 发表:

舵机都是亚拖的9g,好在机机刚刚离地!突然就向右一歪,看看副翼舵机的症状是一直打到头,嗡嗡响,不受遥控的控制,后来都有点烫手拉,打开看,电机一直单方向狂转,调里面的电位器电机也没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 ...

購買亞拓9g舵機的齒稐包維修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听着有点像我以前用的某国产舵机的现象!
那一批舵机全部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