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飞翼

楼主(2005-07-30):
翼展:80CM
空重:110克
翼八面积:13平方分米
全重(估计):350到400克
7.4V雪园锂聚,8.4v氢电,准备用CD直驱5035,飞翼最厚处达2CM,不知道怎样

楼主:
少个混控~~~

网友:
全对称的吗??手工不错

楼主:
第一次做,平凸但又不完全是,也可以叫双凸,但没那么明显

网友:
CD直驱5035的浆有点小吧?

楼主:
肯定要改的嘛

网友:
翼形也是自己作出来的吗,我是新手

网友A:
我的正在做

用的是efly的gnps辉哥的型板。等我买的碳棒到了,就好完工了。
楼主用的什么型版?钢丝和舵脚哪里买的?
我用的5毫米KT板,而且是双层粘起来的那种,发现比较难弯。

楼主:
我用5MM的高强板,也比较难弯,不过努力一下就好了,用的是帅呆王子的方法
舵脚用手机充植卡,如果你玩网游,有些点卡还是不错的,钢丝是折叠伞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efly的gnps辉哥的型板。等我买的碳棒到了,就好完工了。
楼主用的什么型版?钢丝和舵脚哪里买的?
我用的5毫米KT板,而且是双层粘起来的那种,发现比较难弯。

我做过两台了,挺好飞的!
如果你觉得难弯,就用吹风筒吧,但要注意温度.
碳棒可以不用下,主要在机体里面添满KT板就很结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