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5-07-30):
刚买的05 E-SKY 3D 为什么通上电后,拉油没反映,连舵机都受不能控制, 一直在抖!!!! 各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过.是不是我的设置问题!!!

网友:
不会是啥烧掉了吧!我的就是4410烧掉了!

楼主:
啊,我刚买来啊,动都没动过
!!!!

楼主:
我都插紧了啊, 自检的时候, 大浆都会转

网友:
桃花风云  在 2005-7-30 22:38 发表:

说不定 刚拿来 结果电源线弄反了 烧掉东西是有可能的  你看看发射机和接收机晶体是否插紧了

唉~!!我就是这样啊!!亏了好多钱

楼主是不是把正负极弄反了??记住电池红线对红线,黑线对黑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