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对模拟器一窍不通,请教些基本问题。

楼主(2005-07-30):
请问目前是不是G2用的多些,G2与Realflex那个好些(或容易安装些)?是不是安装
模拟器
一定要虚拟光驱?如果购买成套的产品是否也要虚拟呢?另外麻烦指点一下那儿有售G2或Realflex的,Carolbox好像上不去。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A:
买一个2合一的好了。

网友B:
5imx 商城就有,G2,xtr 各有所长。一个飞机场景多些,一个画面细腻些。

楼主:
谢谢北京小飞鱼,请问那个在XP下安装容易些(兼容性好些)?
多谢。

网友B:
有盘就都好装吧,以前因为G2的盘有加密,在网上下载的比较难装。遇到麻烦比较多。

网友B:
那就容易了。
panzer,5imx 商城的G2+xtr 二合一 就是镜像盘的。

楼主:
再次感谢。请问是不是G2+xtr 二合一镜像盘安装后就可以不放光盘玩啦?
另外商城里卖的含不含光盘?两个模拟器的软件都有吗?

网友B:
不客气。
你的问题回答都是“是”。

网友C:
搞个g3也可以爽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