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KV值与配齿轮的困惑

楼主(2005-07-30):
为什么大家都说KV值是3200左右的内转子无刷合适电直呢?6000KV的,1000KV的,为什么就不合适呢???

我很不解呀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只要在电机尺寸合适的情况下,主桨转速一样的情况下,配多少KV的无刷都没有问题呀,无论是KV高的还是KV低的,无论外转还是内转,只要选择合适的齿轮比,什么电机都合适飞电直呀!

不是么?其实我也不晓得对不对

到底高KV配T数低的齿轮,和 底KV配T数高的齿轮,主桨转速一样,不晓得这两种配置在性能与功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

请高人指点!

[ Last edited by mochi1029 on 2005-7-30 at 23:26 ]

网友:
我来瞎捌两句,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KV的意思是每V多少转,相同电压下高KV的转速显然高得多,用在小电直上虽然用遥控器可以用油门来控制转速,但高KV的在小油门下面转速已然很高,再大点油门电直就窜出去了,不太好控制,同时高KV的扭力小些

[ Last edited by sugarman on 2005-7-31 at 07:51 ]

网友:
sugarman  在 2005-7-31 07:50 发表:

我来瞎捌两句,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KV的意思是每V多少转,相同电压下高KV的转速显然高得多,用在小电直上虽然用遥控器可以用油门来控制转速,但高KV的在小油门下面转速已然很高,再大点油门电直就窜出去了 ...

你没看明白楼主说的话吧。

网友:
楼主呀

换齿轮了恐怕电机位不合适了,那改造工程就大了哦。

楼主:
嘿嘿,我都把电机位的孔给扩了,380电机,12T齿轮都放得下

楼主:
顶啊~~~WHO帮我解惑~~~555

网友:
如果3000KV的电机配10T正好用,1000KV的电机就要配30T的齿轮,想想怎么安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