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烧电池

楼主(2005-07-31):
写在前面:偶是新人,更是菜鸟,努力成长,请多关照。

因为自己不会玩电烙铁,所以前些天请IMAC帮我给无刷、电调和电池焊公母头,今天他把东西送回来,于是立马就开始往450上装。

先是把电机装到机身上,结果花了十分钟没搞定,原因在于装上主轴、齿轮和舵机后,没什么空隙可以操作,只有先放弃(注:这个问题浩劫在帖子里提过,请勿再重蹈覆辙)。我在收起固定螺丝和金属垫片的时候,只找到一个垫片,但没往心里去。

直接把无刷、电调和电池连上后,无刷发出了响应音乐,但怎么推油门电机都不转,只是“嘟嘟”的响个不停。我以为是电调设置不正确,便按照说明将油门摇杆置于最高,准备进行程序设置。结果再通电时,不过三两秒的功夫,锂电就开始冒烟,电路板的部分更是烧得通红,屋里满是橡胶燃烧的恶臭。

就这样,菜鸟烧掉了电池,ELE Diamond 11.1V 15C(Max 20C),全新,价值人民币200.00元。

后来用手去拨无刷,感觉阻力极大,几乎转不动,再一想失踪的垫片,顿悟。赶紧在QQ上加了ICEMAN,在他的指导下敲开电机,果然,如图。想来刚才是因为无刷被卡死,造成电池瞬间电流巨大,导致烧毁。

还好,买了两块电池……
晚上奋战到零点,终于全部装好,喜悦的心情自不必说,同时,也被无刷的可怕动力吓到,想想论坛上的飞行事故,以后要多加小心才是。

下面是总结:
1.粗枝大叶,没注意到无刷的前盖上有四个血盆大口,很容易掉小零件进去;
2.考虑不周,应该仔细思考无刷不转的原因、找出问题根源所在,而非乱搞;
3.的确够菜,不知道固定大浆的尼龙螺帽需要用力去扭,还以为就该那么松。

最后,感谢IMAC帮我焊公母头,感谢ICEMAN的火线支援,谢谢。

明天,继续努力调机机。

网友:
搞定就好!
下次记住用手盘动,如果不动电机卡死啊!

网友:
锂电烧掉,电调无事?

网友:
baiming  在 2005-7-31 06:16 PM 发表:

锂电烧掉,电调无事?

网友:
遗憾,我负一般责任,试飞喊我...

楼主:
嗯 确实是电池烧了 电调没事
莫非是因为电调的承受能力比电池强?不解中~

网友:
怎么这样就光荣了!电机没坏吧!

楼主:
呵呵,除了电池和我的心脏,机机一切安好。
这件事情的教训是:遇到问题要多动脑筋,嘿嘿。
P.S.想把锂电接头换成拔插式的,准备学用电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