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原配RCE-BL25T电调缓启动是这样吗?

楼主(2005-07-31):
450XL原配RCE-BL25T电调缓启动是这样吗?
本人的450XL原配RCE-BL25T电调在厂家设定的直升机缓启动模式下一启动时大浆转速
就达1000多,这样正常吗,改成普通飞机模式也是这样,要1000以上电调好象才起作用.己经
反复设定过多次都如此,是这种"定速电调"的特点还是电调有问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缓启动一定是慢慢启动的 如你一推油门在50%了 电机是慢慢的启动起来 收油门也是这样 而不是一启动就大起来了 不管什么启动 都有慢慢的推油门 收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