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出现一个怪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5-07-31):
前天刚说了那个“野风”EPP飞翼很好飞。今天就出了一个很怪的现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天飞的时候撞了一次猛的,GWS的9克舵机扫了一个齿。感觉9克的小舵机经不起经常性的摔,考虑到这款飞翼浮力非常好,所以把舵机换成了GWS的mini STD,26克的舵机,拉力大反应也快,关键是超级粗壮结实。心想这样该没问题了吧!另外,电机架以前没粘好摔开胶了,重新粘好。再去飞的时候,发现飞翼变得不太稳定了,尤其是转弯和横滚的时候,一个横滚完成以后,总要左右歪歪膀子晃两下,我说的左右晃不是翼尖上下晃动,而是像有垂尾的飞机在平飞的时候猛拉方向舵,飞机会左右扭扭屁股那样。还有就是很容易就螺旋。

飞翼除了比原来重了30克,没有别的改变啊!不会是粘电机架的时候推力线变了吧?推力线不对会产生这种现象吗?有没有可能是垂尾较软,转弯或者横滚的时候垂尾抖动?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推力线的问题,我也有这个飞翼,改了推力线就没事了

楼主:
老流,谢了!我试试。

网友:
不是重心上移的问题吗?

网友:
我感觉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拉力线出问题的可能性85%,因为如果重心有问题,起飞都会很难。但无论怎样换任何零件后最好重新调整重心。

另,是换仅了一只舵机,还是两只都换了。

[ Last edited by 北京冠天 on 2005-8-1 at 09:58 ]

楼主:
北京冠天  在 2005-8-1 09:54 AM 发表:

拉力线出问题的可能性85%,因为如果重心有问题,起飞都会很难。但无论怎样换任何零件后最好重新调整重心。

另,是换仅了一只舵机,还是两只都换了。

当然是两只都换了!

嗯,没换之前,重心略偏前,大约在20.5-21之间,换了以后,重心在21.5附近,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今天调整了推力线,上偏下偏左偏右偏还有不偏都试过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我怀疑是垂尾固定不好,动作的时候,气流使其左右摆动,引起飞行不稳定。(我的垂尾的确没粘好,EPP比较软,不好粘)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请教北京冠天:原厂的电机座为什么做那么大的下偏角呢?这样岂不是会产生很大的低头力矩?

网友:
刚性不足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8-1 04:28 PM 发表:

刚性不足

??是机身刚性不足?还是垂尾刚性不足?还是其他什么冬冬呢?

网友:
这东西的确很难调,我朋友的EPP,装好了飞不起来,即使飞起来也很难控制,不久就落地,重心符合说明书的要求,其他地方也看不出毛病,后来把电池向前移了1CM就好了,8.4V的条行镍氢;回家重新装配了下,下次飞又完了,难飞得很,用肉眼看不出毛病,怎么调也不行,干脆全都拆了重新装,好了,而且很好飞,个人感觉这东西要求精度高,活儿要细,差一点都不爽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8-1 03:33 PM 发表:

当然是两只都换了!

嗯,没换之前,重心略偏前,大约在20.5-21之间,换了以后,重心在21.5附近,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今天调整了推力线,上偏下偏左偏右偏还有不偏都试过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我怀疑 ...

飞翼对重心位置还是很敏感的,20~21的重心位置区间,并不是说只要在这范围就行,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这区间内调整。

垂直尾翼最好用热熔胶粘接,结实而且稳固,还快。

EPP对大多数的胶都适用,502都不腐蚀,可多尝试。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8-1 03:35 PM 发表:

还有一点不明白,请教北京冠天:原厂的电机座为什么做那么大的下偏角呢?这样岂不是会产生很大的低头力矩?

说来话长,这款飞翼是出口型,买家在我们的原设计基础上做了修改,所有设备包括锂电池都是放在横向的设备舱中,这样重心靠后,需要一个拉力线与其配合,于是电机座就成了目前的角度。
但后来,我们发现很多玩家用镍氢等长条型电池,于是就扩展了竖直的设备舱,这样空间加大,容易装配,重心也好调整,但问题就出来了,不同的电池,,不同的设备,不同的重量,使得重心位置都不同,需要玩家仔细调整,而对拉力线(电机座的角度)也就有了不同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将电机角度进行调整,比如将后面垫高一点,这就需要玩家的经验了。

网友:
原来如此!
很坦诚

楼主:
感谢北京冠天,嗬嗬!

今天把垂尾加固,中午又去飞了,手感基本又回来了,呵呵,原来是风的影响啊!今天一点风都没有,热得要命,但是飞起来就爽多了,想想前两天的确是风挺大的,有3、4级。应该是我用的桨比较大,7寸,反扭力再加上侧风的影响,使飞翼变得不稳定。下次换电机驱小桨试试。

今天飞了4块电池,全是7.2V的镍氢电池,用7号600mah电池12节,6串两并,重量145克,整机重量475克,有点重,但是仍然很好飞。一块电池能飞10分钟。

rwater,你的怎么样了?

网友:
呵呵,刚把碳杆粘上,这些天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