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又发生在俺身上啦,推螺距到最顶了.

楼主(2005-07-31):
好不容易装完了亚托,今天试机,结果,螺距推到顶了,飞机还是在地上,真晕死.同志们,到顶螺距是+11度呀,竞然无动于衷。谁谁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唉,以前玩油直从没碰上这么多问题.装起来简单一调就飞,现竟让这个小亚托给整住了.哪位大侠给个招?什么有什么步骤俺给忘了,多谢.
螺距曲线+11 -10,油门曲线都已调好,遥控用的是10x.接收1000ds.是否重量太量???二个3107,二个3108,别的就没什么了吧.

网友:
1.检查电机齿轮与大齿轮的间隙,不能过紧啊。
2.检查尾桨驱动皮带是松紧度是否合适,用螺丝刀轻压可以超过中心线.
3.油门,螺距曲线是否正常.请对照说明书设置.或者用接收电测试一下.
重量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你的飞机是电调设置有问题
XL飞机原配的无刷电机需要使用的是中进角
如果你用低进角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从新设置一下电调

楼主:
NND,郁闷了一下午,终于刚刚找到原因,原来,各位猜猜是什么,,,,,,,呵呵.10X的油门锁定后调整的螺距曲线是单独的曲线,和普通模式下调的曲线不是一个东东,我一直用锁定油门开关后,来调整螺距曲线,调完只要一关闭油门锁定开关,螺距曲线也相应变回到普通模式下的曲线状态,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在打开油门锁定开关的状态下调整的螺距曲线,根本就没有用,一关锁定开关,曲线接着就回到没有调整的状态下了.唉,我说呢,怎么调也不行,飞机就是起不来.看来10x的功能俺还得仔细地研究研究呀.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10X有锁定功能的
并不是你现在用的熄火降落开关
你可以差差你的说明书

网友:
10X呀+450XL

楼主:
hyf_lj  在 2005-8-1 09:07 发表:

10X有锁定功能的
并不是你现在用的熄火降落开关
你可以差差你的说明书

版主,10X是有锁定功能,可是锁上后,舵机就不工作啦,没法调螺距呀.呵呵.
现又接着郁闷了,本以为好了,可是今天试了试机,调到+11度,油门都推到顶了,可机机还是起不来,直怪事.难道是假亚托????!#$^@!$%^($&^#@&!^....晕  !

网友:
flychen  在 2005-8-1 02:07 PM 发表:

版主,10X是有锁定功能,可是锁上后,舵机就不工作啦,没法调螺距呀.呵呵.
现又接着郁闷了,本以为好了,可是今天试了试机,调到+11度,油门都推到顶了,可机机还是起不来,直怪事.难道是假亚托????! ...

还没有飞起来啊,遥控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啊!
难道电池没有电,要用11.1V的电池.
晚上加我QQ314317901帮你诊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