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价低的遥控飞机

楼主(2005-07-31):
请各位同行给点主意
设计要求:1,价位要低; 2,没有玩过的可以轻易上手; 3,工艺要简单
我的配置:130加强0.6元22700转X2
7#2/3,3.6V4.2元
15元50米两通,50米
遥控器
;
5MM,KT板热压成型机翼,2MMKT冲压,粘和机身,彩色单面胶美饰;
请那位老兄告诉我怎麽贴图,谢谢!

网友A:
又要做差速转向的啊?
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飞机几乎只会让人失去兴趣,除非你做到翼展600以上。但这样的话kt板热压的强度是达不到的。可以参考猎鹰飞机。淘宝网上很多
建议做成电磁舵转弯的
照片发给我,帮你贴
fengyang@ase.buaa.edu.cn

网友B:
50M遥控?太短了吧,这样还不如玩线纵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