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慎用平衡冲!!

楼主(2005-07-31):
才买了亚托的平衡冲 插上平衡冲 就坏了一个灯 对电池不是很了解 就换了一块电池冲 前后2块电池 5555555555555555都冲坏了 一块冲得象馒头 一块坏一个 但是都是肿起的了 一共才3块电池 后面2块是5月才买的 现在就第一块电池还在使用 用的就是串冲 起码也是50--60次了 还是很好的工作 可惜了2块电池 鸿飞给我换了新的充电器 我准备不用平衡冲了 就是串冲 真的是可惜了 摔机都不心痛 那是技不如人 电池没用好久 冲坏了  5555555555555555555 这个陪我不哟

网友:
充的是什么电池
我用亚拓的平衡充充亚拓的电池,二十多个循环都没问题~

楼主:
ele的10c放电 最大15c放电 一插起5秒就坏了个灯 万用表测量9v 我也不知道锂电这样小气 可惜了 原来以前换个好的充电器更好的保护电池 可惜555555555555

网友:
是不是焊线的时候焊错了

楼主:
买来电池就有个平衡接口 什么都没焊接 就插在平衡冲上了

网友:
应该不会的把,是不是平衡冲接反掉了?

网友:
建议不会尽量不要自己私自改充电电池的接口
除非是电子方面的高手
否则真是得不尝失

楼主:
没改造任何接口 我在想是不是电池的平衡接口买来就有问题???不然怎么一插就坏了

网友:
fishzh1881  在 2005-8-1 09:11 发表:

没改造任何接口 我在想是不是电池的平衡接口买来就有问题???不然怎么一插就坏了

有可能啊,你一定先要检查一下的,如果真是商家接错了的话,应该帮你换一块的。。。

楼主:
tomye  在 2005-8-1 09:20 AM 发表:

有可能啊,你一定先要检查一下的,如果真是商家接错了的话,应该帮你换一块的。。。

看见那2个电池我都是气 一个象馒头 一个肿了 已经扔掉了 还是不用平衡冲电了 就一般的串冲

网友:
ele电池没有平衡充接口的。需要自己做的,你的电池的平衡充口是不是弄反了。我的8组电池都这么充电,每组都不下30个循环了。而且我的亚拓充电器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呀。

楼主:
我没自己做 我怀疑是这样 有块电池接口做错老 插上就坏了充电器 然后我在插另外一块就坏了另外一块 这样就坏了2块 真是可惜了 本来是想换个好的充电器 好好保护电池的 却这样的结果

网友:
不同的锂电平衡接口的接线方法有可能是不一样,如果和充电器不对应就会马上充坏电池。

网友:
service  在 2005-8-2 01:27 PM 发表:

不同的锂电平衡接口的接线方法有可能是不一样,如果和充电器不对应就会马上充坏电池。

有道理,应该查清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ele的电池现在是有平衡冲接口的,而且还是亚托的接口的,我买的10C,15C的都有,不过我是在备注上加了一句的。

网友:
平衡的接线法好像不同的啊,兄弟用ELE的衡充,自己接线没发生过样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的标题吓人!还以为有了什么新的技术动向呢-----要批平衡充了?

自己做的平衡充感觉挺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