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水机浮筒怎么装和调整,感谢!

楼主(2005-07-31):
小弟买了丰模的40级浮筒,想装在马杰斯上,但是没玩过水机,没经验,不知道怎么下手,而且支架也没有,不知道尺寸水多少,求教各位高手,谢谢了!

网友A:
断阶在飞机重心的正下面,略有一些负仰角,浮筒前段带5度的内倾角,也就是俯视看浮筒像个内八字,每边各5度,就行了,桨尖离水面10厘米以上,以免发动机吸水。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有不对之处轻高手补充。

[ Last edited by 兰鸟 on 2005-8-1 at 21:02 ]

楼主:
谢谢你,我不用水舵用垂直尾舵能在水面上有效的控制飞机转向吗?

网友:
有一定速度就行.

网友:
yntcmzd  在 2005-8-2 12:02 AM 发表:

谢谢你,我不用水舵用垂直尾舵能在水面上有效的控制飞机转向吗?

不可以,低速转弯转不过来,必须用水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阶在飞机重心的正下面,略有一些负仰角,浮筒前段带5度的内倾角,也就是俯视看浮筒像个内八字,每边各5度,就行了,桨尖离水面10厘米以上,以免发动机吸水。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有不对之处轻高手补充。
ht ...

浮筒安装的时候是否必须有内倾角,可我的京商浮筒打好的眼是平横的啊, 还有给的安装腿没有明显的一大一小,这样装在飞机上就不会有你所说的负仰角,唉,没有说明书,也不敢乱按~~~

网友:
没有也没问题,可以飞。

网友:
有内倾角在水上滑行时的方向性好,稳定。

网友:
哦!受益匪浅.谢谢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