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玩丘比特四通道电动直升机(HM-1003)?

楼主(2005-07-31):
我刚买了丘比特四通道
电动直升机
(HM-1003)调了好几次还没有调好,,,,,
是否每种机都是一样调的?

网友A:
我刚刚在调试一架1003,可以飞的呀。您有什么问题,什么现象发上来,我们讨论讨论。

楼主:
你能否原地起飞,我那台,一起飞,就偏了一边,,,还有混频器那两个电位器里面的说明书是104,和105,但机身就不是,请问你清楚这两个怎样才好呢?

网友A:
'能否原地起飞,我那台,一起飞,就偏了一边'所有的单旋翼直升机都是这样的,慢慢练吧。陀螺的微调你没有经验最好不要动。

楼主:
请问为什么都不对应的,,你那也是吗?

网友A:
厂家在不断改进,所以东西在不断变化。很正常。
你如果已经调乱,最好请高手帮忙。
否则就按说明书的要求先调个大概位置。在起飞过程中慢慢摸索。

网友A:
103和104是电路图里的编号
204和103是它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