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个量水平的东西,不知可行否?

楼主(2005-07-31):
想用一截透明塑料圆珠笔的笔管(直径大约1cm),中间划道线,两头封死,里面灌满水,留个小气泡,用来量水平,可行吗?

网友:
那水泡要很不才行哦,要不动不了

网友:
理论可以,实际上精度很难保证,不如用一根细水管装上水用两头量

楼主:
楼主可否详细说一下,用两头量怎么操作啊?

网友:
买个带磁铁的鱼雷尺才5元啊!

网友:
mybmw  在 2005-8-1 08:52 AM 发表:

楼主可否详细说一下,用两头量怎么操作啊?

很容易啊,找一根细水管 软的  让它成 U 形,里面装水, 这样两头的水的高度一定是水平的啊

其实雄鹰老大说得对,一个带磁铁的普通水平也就5-10元钱啊 方便多了

网友:
不行的。笔芯太细,液体的表面张力对气泡的移动会产生很大阻力,不信把它竖起来,看看气泡要多久才能从一头爬到另一头。

网友:
pinguo  在 2005-8-1 09:28 AM 发表:

很容易啊,找一根细水管 软的  让它成 U 形,里面装水, 这样两头的水的高度一定是水平的啊

其实雄鹰老大说得对,一个带磁铁的普通水平也就5-10元钱啊 方便多了

最简单比一般的尺还准

网友:
我想很容易弯曲的,影响测量的精度.

网友:
水平尺,水平尺内的玻璃钢水平管,都有成品卖,5——10元一个,不必自制,做出来也没实用价值。你实在找不到,我找一个给你。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gatelin,这东西在什么店有卖?我在文具店没买着。

网友:
mybmw  在 2005-8-1 07:32 PM 发表:

谢谢大家,谢谢gatelin,这东西在什么店有卖?我在文具店没买着。

 文具店里面当然没有了!

要到工具店啊

网友:
建材店,装修工具店。

网友:
有一种激光水平尺,不知能不能自制。它可以把光射到远处。

网友:
就是五金店的水平,8元有两个,我前几天就用这个安在了螺距尺上,量螺距方便多了,量的时候副冀杆上在套一个,不过要是能买到有刻度的平衡表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