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喷火(1)

楼主(2005-07-31):
看啦别人的小电动我也心动啦!终于做的差不多啦!我也来秀一下,希望高手多提意见!
1.下料。
  (我用的是装修店里的5MM 板,2M*1.2M左右,很便宜!)
2.机翼部分。
  (型板我用的是飞行批莎里介绍的喷火,用打印机以海报形式打印出来,实际翼展1.2M,机长0.88M)
3.机翼的加强。
  (由于我没买到碳纤棒,所以只有用其他方法啦,我称之为“复合材料”,如图:两层1MM轻木板中间夹5MM KT板,即轻又有效,6G左右)
4.翼肋。

5.机翼的雏形。
  (翼肋,机翼加强处我全部用的是“棒棒胶”重量还可以!)
6.装襟翼舵机
  (中间的空隙用泡棉填充,打叉处为襟翼位置,切除!)

上图太慢啦,辛苦!待续

网友:
继续发图

网友:
发图的确很辛苦啊!

网友:
加分,我也有图纸,但是不太懂打印。
我用的是Adobe Reader 6.0,能介绍一下 打印设置 吗??
5MM的厚板在工艺上要做哪些改良。台湾那边都是用薄板的。

网友:
如果上表面也是蒙KT板,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机翼前半段最好贴宽胶带,这样受撞击不会裂开。

网友:
你的图太大,宽600点左右就够了。
这样的加强可能不够。我两边贴榉木皮,翼展不到90,翼根强度和刚度都不理想,结果加了根占翼展1/3的竹片。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8-1 at 10:23 ]

网友:
中间的梁要加强,这样做大机动才放心

网友:
为什么都担心机翼强度呢?

像这个机翼的形状,如果上面也是用5mmKT板的,那么强度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
如果上面蒙KT版,强度肯定够,还有中间要 用透明胶带加强就可以了按照这种方式加强:

   -----------++++++++
--------------++++++++

网友:
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可以飞,要是有一点风机翼都可能折起。我星期天和一个朋友去飞他自己做的飞机,飞机和你做的差不多,起飞后一阵风吹来,飞机的机翼在空中马上折起,好在飞机没飞多高,机上设备才没有摔坏。

网友:
那是没有做好吧

我用这种机翼结构做过1.2米翼展的飞机,600克,正面撞击铁架子,机翼只有前缘一点小裂口,贴胶带继续飞。

网友:
可以考虑用炭纤胶布包裹翼梁,强度没问题。

网友:
4*4的桐木两根足以 那用那么麻烦 我们做20级油机就是用的两根5*5桐木

网友:
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以后,放大4倍,然后直接把这个图纸粘接好,在外表面蒙1层02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加强,然后翼肋照此办理,上表面蒙皮,机身一样用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蒙在纸上

这样应该不会很重,强度毫无疑问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8-3 08:15 发表:

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以后,放大4倍,然后直接把这个图纸粘接好,在外表面蒙1层02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加强,然后翼肋照此办理,上表面蒙皮,机身一样用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蒙在纸上

这样应该不 ...

你准备上几层玻璃布呢?

要轻的话不能厚吧?

薄薄的东西刚性可不行,还得在内部有支撑的。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8-3 08:15 AM 发表:

我有一个想法,我想用打印机打印出来以后,放大4倍,然后直接把这个图纸粘接好,在外表面蒙1层02玻璃纤维布,环氧树脂加强,然后翼肋照此办理,上表面蒙皮,机身一样用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蒙在纸上

这样应该不 ...

你的什么初教6、飞翼、还有什么的都是玻璃布+环氧树脂?
以后叫你玻璃钢好了

网友:
这个重量,用1层就足够强度了。02玻璃纤维,但是翼肋要多用几个,也是用玻璃纤维增强,根机翼粘好,这样强度绝对没问题

机身隔框也要多加几个,同样用玻璃纤维粘接

空机重量不会超过300克(我的初教六,全身+机翼蒙了一层02玻璃纤维+聚氨酯,重量增加300多克,考虑到那个面积比这个大很多,所以肯定重量会小于300克

我是因为。。。。找不到KT板,而且我始终认为强度大才好,而且我有好多好多好多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哈哈~~~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8-3 10:39 发表:

这个重量,用1层就足够强度了。02玻璃纤维,但是翼肋要多用几个,也是用玻璃纤维增强,根机翼粘好,这样强度绝对没问题

机身隔框也要多加几个,同样用玻璃纤维粘接

空机重量不会超过300克(我的初教六,全身 ...

你可以用低密度的泡沫来做了,反正要上玻璃钢就不怕泡沫密度低。成型后需要掏空的地方掏空。
有些需要加强的地方,在蒙玻璃布之前预先加上补强构件就行。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8-1 03:40 PM 发表:

那是没有做好吧

我用这种机翼结构做过1.2米翼展的飞机,600克,正面撞击铁架子,机翼只有前缘一点小裂口,贴胶带继续飞。

受力的方式不同。这种撞击好比用板的边缘去砍,而机翼飞行中的受力是挠性的,高速、阵风、大机动动作毕竟比撞击的机会多。
上下都用5mmKT板再贴胶带强度应该可以了,我是把KT板剖成2mm的用,轻了很多,强度自然比不上两层5mm板的,所以要加竹片。

网友A:
我也有一架Zlin-50

网友B:
只用KT强度够呛,按照10G过载计算,如果飞机重量500克,就需要能够承受5000克的压力,我试验用10MMKT,放了几瓶饮料,就不行了,弯曲得厉害
加上双面单层玻璃钢以后,强度就很大的提高了,放了8瓶2.5L 7up,变形微乎其微,应该可以了,即便做成25/36的,大概重量1.8公斤-2公斤,那么也足够了,呵呵

网友C:
看大家说的好热闹,可惜我看不见图

网友D(2005-09-08):
建议把kt上原来带的胶皮撕了,只在前缘和容易撞击的地方以透明胶带补强,原带的胶皮太重了(你撕掉后就知道了),但是强度会有较大程度的降低,在合适的地方用轻木片加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