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遥控器的思路!

楼主(2005-08-01):
最近对模型特感兴趣!大遥控设备太贵,准备自己DIY一套,我的想法:买一对200M发射、接受模块(18元),如果只是搞个几通道遥控器,那就配6元一对的编解码集成电路,很简单。如果要搞成比例遥控电路,就用单片机来编解码(其实就是用发射、接受模块来为单片机传送数据),我搞过单片机编程,这应该不难,各位看看可行性如何?

网友:
说得简单,实际太难!!

网友:
思路很好, 支持樓主..

网友:
你在论坛上查查onair这个人把,他已经做成功了,参考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实现起来有理论上的问题.
1.市面上的收发模块多采用开关调制,调制信号为0或1,其波特率范围窄,对模型上通用的50HZ信号恐怕无法发送,除非你不要求和模型兼容.
2.程序较复杂,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如果你是编成高手,本条就无效.
3.你说的那种收发模块可靠性根本无法保证,这是最大的问题.

请老兄三思,否则:费时.费力.费钱.效果极坏.模型失事.郁闷........

网友:
只要高频发射和接受组件,diy PPM编**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问题是300M左右的频率是否合法!同频率的大功率电子设备多不多(干扰);**我这里有智能的,抗干扰还可以,是带非法信号保护,无信号自动回中和油门自动关闭的。

网友:
路过,参观!不语!!

网友:
[**我这里有智能的,抗干扰还可以,是带非法信号保护,无信号自动回中和油门自动关闭的。]很感兴趣,什么**?可以解大都使用的FM标准的PPM吗?如果是就造福大家了,当然
成本不能高于PCM的.望能详细讲讲.

楼主:
呵呵,你们的想法有点...............,我既然连接收机都要自己搞,我干嘛一定要按什么模型标准,我可以按方便自己制定一个通信标准,只在我的单片机编码和解码间使用啊?

楼主:
原来我在编单片机通信程序时,有时也是自己制定个通信标准,不一定会采用什么标准!

楼主:
至于可靠行,有个网站出售一种单片机专用的无限模块,听说为了提高可靠性,本来通信距离是500米的,如果在200米内是十分可靠的!

楼主:
还有舵机也很贵,我并不做什么高级模型,所以想用电磁舵,但论坛上的有篇专门介绍电磁舵的文章图片打不开,请有资料的发个给我好不,先谢了,我想这样的话单片机控制电磁舵应该很方便的!!!!
weijian456@163.com

网友:
好久没搞模型了,没时间也没精力.艾!
用315M组件 DIY接受发射是可行的,但真要做你要考虑一下目的.如果你想挑战一下难度,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软件的硬件的),或仅仅是想通过DIY来炫耀一下自己的能力(像我),那么你可以做下去!
如果你为以下理由那么你就不要做下去了!
  1,DIY 可以省钱(事实上DIY花的钱要比买回来要多的多).
  2,可以商品化赚钱 (315M 用在模型上是非法的,自己玩玩可以.)
  3,可以做PCM控高级的鸡鸡(波特率太低1K-2K bit/s)
如果你执意要做哪我说说要注意的地方吧.
  不要试图用PPM直接调制高频头(除非你的飞机在3米内飞翔)组件对编码有严格要求,要使用曼彻斯特编码.
  不要相信规格书上标的传输距离,组件是按间歇脉冲发射设计的,连续发送要降电压否则发烫烧毁.
  电机对接受头的干扰非常严重,有时不开电机可以100米,开了电机5米(呵呵) 用超再生的接受头要好一点.
  但不论用什么接受头,一定要解决电源去耦.
  放飞时注意同频率电子设备很多,如果在停车场附近(别人一按保险琐---嘿嘿)
                    随便乱侃,未经推敲,有谬误的地方请原谅!!

   PS:单片鸡软件是很重要的,同样的硬件遥控距离可以是3米也可以是300米.

网友:
onair  在 2005-8-1 05:41 PM 发表:

好久没搞模型了,没时间也没精力.艾!
用315M组件 DIY接受发射是可行的,但真要做你要考虑一下目的.如果你想挑战一下难度,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软件的硬件的),或仅仅是想通过DIY来炫耀一下自己的能力(像我),那么你 ...

很有用的提醒!我早有和楼主差不多的想法, 看来要慎重考虑了。

网友:
连接收机也一起搞的话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模块,只要单片机引脚够,想要几通就要几通。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还没来得及实践

网友:
8楼:智能PPM**用的是PIC单片机,可以解6通道PPM码;
这个东东是洋鬼子的,我以前的老板发给我的,他那里的机机都改用了;
对了,在5IMX上可以找得到地方贴吗?我可以拿给大伙玩玩!

网友:
频率一定得符合标准,这可不是你说怎样就怎样!

网友:
用磁舵机还是用红外遥控比较好!

发射机和接收机都用lm567,用ppm或pcm编码都可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