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XL(CCPM)套裝的调试!谢谢指教!盼复!

楼主(2005-08-01):
我朋友买了一架T-REX 450XL(CCPM)套裝!用的是GY240,和FF6H的设备!但是它時由3個伺服器共同執行AILE、EVLE、PIT三個動作,我就是不会调!还有GY240和GY401有什么区别??240带锁尾功能吗??/谢谢了!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发射机?

GY240是单感度的
GY401是双感度的

GY240的处理速度比GY401慢一些,但用在小型直升机上它的速度已经足够了。

两个舵机都是带锁尾功能的。

楼主:
3個伺服器共同執行AILE、EVLE、PIT三個動作!我就是不理解它是怎么连动的!!

网友:
靠遥控器完成三个舵机的协调,你只要调对方向和行程就好了.

楼主:
这架飞机的十字盘是三点的!要推螺距就要3个舵机同时运动!可是3个舵机怎么连动呀!??

网友:
你的FF6如果不是新的SUPER的话根本就没有CCPM功能的
也就是说你的设备根本不支持你的飞机

网友:
hyf_lj版主,FF6不管新版旧版都支持CCPM。

楼主:
那么CCPM在FF6上是怎么调出?说明书上没有说明!还是它本身就默认CCPM那?

网友:
hyf_lj  在 2005-8-1 09:47 PM 发表:

你的FF6如果不是新的SUPER的话根本就没有CCPM功能的
也就是说你的设备根本不支持你的飞机

版主说的对哦

网友:
版主说的不对
FF6支持CCPM

网友:
因FF6的设备接触的比较少
同时也没有花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过
但是早期的FF6是不支持CCPM功能的
我曾经调试过一个FF6用在神龙的CCPM构架上
但是看了说明书死活没找到
后来打了电话给北京的三叶才知道
老版本的FF6根本不支持CCPM
可能现在的FF6都把这个功能加进去了
如果是这样还真对不起楼主了差点把你给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