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注册飞行披萨

楼主(2005-08-01):
各位可以在飞行披萨注册么
我每次注册都显示
submit_invalid

网友A:
其实就跟在5imx里面注册就行啦,可能你在操作中有错误。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机器是注册不了的。也登陆不了,不知道是否系统用久了,有些问题啦~~~~

网友C:
和IE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