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原装电池组太贵了,自己做行吗?

楼主(2005-08-01):
有时想飞久一点,但只有一组电池,很不过瘾,买又太贵。所以想自己做。
大家看这个办法可行吗?
1.买市面上的2300MHA镍氢电池7-8个,四只装的电池夹两个,电线,田宫接头一个。
2.把电池夹上七个电池串联成组,接线,连上田宫头。OVER。
以上如何?另外一个问题:电池夹上总共可放八只电池,如果是八只电池串联给翼龙供电,保险吗?
哪位大虾给指示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找点铜片,用打功率电烙铁直接串联焊上就可以了。注意焊的速度一定要快,不然会损伤电池。
尽量先测一下放电电流,取大些一致的。

网友:
太重了
去卖电池的地方,买1150mha左右的,8节或者7节组起来,一般都会代组的
最好买质量好一点的电芯,如kan,gp之类的

网友:
楼主你要买的AA电池,单号电池内阻一般是25毫欧,而模型用的电池,单节内阻是6毫欧,你的想法虽然不错,但不可行,如果10A的电流,AA电池发热极大,不能作为模型用电池.而且AA电池的单节重量接近30克,8节就有240克,加上电池盒与电线接头等,300克的重量,很难飞好.

翼龙用7.4V锂电,虽然电压比较低,但重量可以减少100克,反而可以飞得很高,我劝楼主改用锂电~~

网友:
对,用个大电流的锂电不错。不过有超过预算了,自己配电池的话要我建议配1000mah左右的,太大的太重,反而带来痛苦。赫赫
还是要直接焊接才好,电池和的电流太小,吃不消

楼主:
硬件学堂  在 2005-8-2 03:07 PM 发表:

楼主你要买的AA电池,单号电池内阻一般是25毫欧,而模型用的电池,单节内阻是6毫欧,你的想法虽然不错,但不可行,如果10A的电流,AA电池发热极大,不能作为模型用电池.而且AA电池的单节重量接近30克,8节就有240克,加上电 ...

读君一张贴,胜逛十个坛。

网友:
翼龙的原配8。4V电池1100mah才40RMB,自己做的放电性能肯定赶不上它。kan的8。4V 1000mah也才60RMB。

网友:
硬件学堂  在 2005-8-2 03:07 PM 发表:

楼主你要买的AA电池,单号电池内阻一般是25毫欧,而模型用的电池,单节内阻是6毫欧,你的想法虽然不错,但不可行,如果10A的电流,AA电池发热极大,不能作为模型用电池.而且AA电池的单节重量接近30克,8节就有240克,加上电 ...

学习中

网友:
很久以前就试过了,看看以前的帖子
菜鸟必经的路啊
那时我还不会上网查
你走少很多弯路的

网友:
忘了这茬了。。。
18650,便宜又好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