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翼龙设备无故坏了。。。

楼主(2005-08-02):
我是个菜鸟,在5IMX潜水有好长时间了,感觉这里的人气挺旺,水平也挺高,今天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在此提出来,请大家多多帮忙。几天前买了架三通翼龙,飞了几次,摔了无数次,一直没什么大问题。昨天天气不错,风小,爽飞了两次,最后一次机机在50米左右的高度突然向下俯冲,因为技术很嫩,拉起后几个波状飞行后掉入草丛。拣回来后,发现推油门马达还能转,舵机亦控制自如。此后没再飞,把电池下了带回家。本来非常高兴的,第一次能在空中坚持几分钟了。可是到了下午,却发现装好电池后怎么打舵,舵机和马达都没动静了,只有在开关发射机和插电池时舵机才动一下。找了半天原因,觉得可能是接受机进水或是杂物(前天下雨了,昨早草丛露水很重,三通翼龙接受机插舵机线的地方多出一个插口,水和小的杂物挺容易掉进去)。于是把接受机拆开,没发现有水或是能导电的杂物,再把接受机用风扇吹了四五个小时,装上后还是没有改观。期间,在把发射机外壳拆开并插上舵机和调速器后,两舵机连续胡乱转动,马达也稍微转动,用手捏住晶振则舵机和马达都停止转动,放开又转,用手接触接受机其他部位没有这种效果。后来还发现一个更加奇怪的现象,随便用一跟电线接触马达的两个接线柱的一个,舵机都会转动(几率很高,但并不是每次都转)。情况就是这样,请各位大虾指点谜经,是哪里坏了?不知在不更换零件的情况下有没有的修。

网友:
恩,跟我的问题有点儿像。参考一下大虾们是怎样指点我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1675

网友:
我现在有和你一样有这种事,同样郁闷中

网友:
我也发生过
首先是接受晶体也许松动吧
发射机天线和发射机指示灯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
晶体震动大了会出问题

遇到过几次晶体出问题,例如油机,静止很好,一启动发动机就开始跳舵了

楼主:
小模型小子  在 2005-8-2 07:56 PM 发表:

我也发生过
首先是接受晶体也许松动吧
发射机天线和发射机指示灯有短路的可能

翼龙接受机的晶体是焊接的,应该不会松动吧。我昨晚把发射机也拆了一遍,指示灯和天线好象没搭在一起,而且发射机也没摔过。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是用导体接触电机的外壳,接线柱等地方,舵机会拼命地动,能不能从这个现象找点答案?还有昨天拿了个火鸟的发射机和翼龙设备混用着试了试,发现同时开翼龙发射机和火鸟发射机,但把翼龙发射机的晶体拔掉,舵机也会乱动不停,这个现象有没有用?

楼主:
小飞机协会  在 2005-8-2 08:38 PM 发表:

晶体震动大了会出问题

遇到过几次晶体出问题,例如油机,静止很好,一启动发动机就开始跳舵了

你的意思是换晶体?我的不是跳舵,而是打舵时舵机根本没动静。

楼主:
qmdjjlb  在 2005-8-2 01:12 PM 发表:

我现在有和你一样有这种事,同样郁闷中

老兄你比我好呀,我是正痛苦中呢我没的设备换,要攒够钱买福特巴4VF还得两个月。而我才是刚刚尝到了飞行的味道,正是一天不碰机机都难受的时候,要等上2个月,你说该有多难受。可是没辙呀,只能是每天把机机拆来拆去的过过瘾了

楼主:
aimo  在 2005-8-2 01:54 PM 发表:

可能是发射管有问题阿

发射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啊是个什么样,一般在发射机里的哪个部位?我现在一没事就拆机机玩,发射机,接受机我都拆过了,大哥你给我说说,我去拆了看看。

网友:
请到交易区来看我的帖子。谢谢!我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网友:
接收机有问题,一般说来是电感线圈问题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发射机里面元件问题,找个电路高手给你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