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hawk和zoom哪个好?

楼主(2005-08-02):
如题 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2款机器空机应该都差不多,还要看电子设备,最关键的是调试。 高手就算用华X尔的空机也能调试的非常好。

网友:
我觉得这2款机器空机应该都差不多,还要看电子设备,最关键的是调试。 高手就算用华X尔的空机也能调试的非常好。

我就不太相信,飞机本身不好,在高手,调得也是这样,

网友:
这俩差不多,得看配的设备了

网友:
得看自己的水平!

网友:
我觉得也是,自己的水平是不可以被忽略掉的,对于已经飞航线的人来说,已经无所谓何种传动方式了,我想没有人会故意吧尾桨当切割机来割地面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吧?

网友:
说的好,我玩雷虎油机也油这体会,如果摔机尾管弯曲,轴的必断,皮带的只要换尾管就行了,维修都方便

网友:
瞬间加速让直升机升高,收油门,在你想停的空间突然在加速让直升机停住不动,这叫刹车.

网友:
楼上的

知不知道 futaba 的 GV-1 变距直升机都是恒速的知道了吗?
除了特别剧烈的3D 就像开车一样,你踩了油门就要挂档了,直升机全都是自动的。
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
你在讲什么哇枯?什么就像开车一样,你踩了油门就要挂档了,直升机全都是自动的!
你还没搞懂这么叫3D,最多翻几个跟斗把?
恒速意思是ESC有定速器.速度随着变距变化!什么futaba 的 GV-1

网友:
咳!

现在的小孩对直升机一窍不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