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几种常用智能充满判断方式

楼主(2005-08-02):
先看镍氢电池的充电特性

注:此图为 单只AA电池(容量1600aMH)充电电流5A

首先是充电过程的电压上升过程,也就是电池充电过充,刚好充满时,电池电压达到最高点,然后电池电压不是继续上升而是下降的,下降到一定幅度后,电池电压趋于平稳,

现在我根据个人知识,说几种较为常见的充电器的判断方式
1、电压判断(限压方式)
2、-△V判断
3、0V电压判断

1、电压判断方式
       设置充电器的最高电压,当电池达到设置的电压时,判断电路就会判断为充满而发出信号触发充电器的控制电路,停止充电或转入涓流充电。本来,从电池的充电过程来看,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这就是最准确的充电方式了啊!其实错了,因为每个电池的特性都是不尽相同的,可能这个电压高点、那个又低点,但充电器设置的是一个通常认为一般电池达到这个电压就应该或接近充满的了的固定的电压,注意:这个数值只是一般认为应该充满或接近充满的数值,但其实不然,所以,使用这种限压判断方式的充电器,有些电池可能还没有充满就停了,而有些,可能充满时也达不到这个电压,这时充电器就不会作出判断却任由继续充电了。实现这种方式电路简单、成本低,所以很多低级的智能充电器都是使用这种判断方式。

2、-△V判断方式
      当充电器检测到预设的 精度大小 的负电压差后,判断电路会认为充满而发出信号触发充电器的控制电路,停止充电或转入涓流充电。要实现这种判断方式,电路较为复杂,投入的成本也就相对较高,所以一般是中高档充电器才会使用这种判断方式。

3、0△V电压判断方式
     镍氢电池刚好充满达到最高电压时,会有一个短暂的电压平稳的时段(图上没有表示出来),最厉害的充电器可以判断出这个时间段,从而控制充电器停止充电或转入涓流充电,但要判断这个过程,难道很高,实现起来太难,所以使用这种判断方式一般不用于民用充电器,只有高档的才有。

通常一些高档的(MCU控制型)充电器都会具备-dV和0dV的检测功能。这主要是针对镍氢和镍镉两种电池而言:镍氢电池的特性是电池充饱之后电压会降低,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维持一种平稳状态;而镍镉电池的特性则是在充饱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电压不变(不升高也不下降)。当MCU在捕捉到这种电压降低或者电压不变的情况时就认为电池已经充饱电了,从而采用相应的措施:转为涓流充电或停止充电……

0ΔV算法就是在镍氢电池端电压达到顶峰时控制充停;
-ΔV算法就是在镍氢电池端电压达到顶峰后测到一定的负压后控制充停。
那么那种控制方法更好?
显然根据镍氢电池的特性,0ΔV充电的算法更加符合,镍镉电池一般采用-ΔV算法。
觉得好用 是否可以考虑给我加分

[ Last edited by bobos on 2005-8-2 at 23:19 ]

网友:
氢电0ΔV于-ΔV都比较准确。
.
但锂电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检测,只有电压检测。

网友:
楼主,你做的充电器是用哪一种算法?

网友A:
我总觉得氢电用0ΔV充不满用-ΔV就充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觉得氢电用0ΔV充不满用-ΔV就充过了......

用0ΔV检测 检测分辨率很重要的 2mV以下才能比较正确的判断

网友:
如果电池是串联充电,设置 -ΔV 检测的时候就要用电池节数乘以 4mV 吧?

比如充6节 7.2V 的NimH ,要把 -ΔV 检测电压设置成 4*6 = 24mV,对吧?!

英文里的 Delta Peak Voltage 是指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