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FF6S玩XTR怎么设定啊?

楼主(2005-08-02):
我装上了,其他的没问题了
就是混控的调整应该怎样
现在一推油门飞机向左旋转
拉油门向右旋转
我估计是混控的设定问题
我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看你的情况不是混控的问题,而是通道映射的问题.
你先在屏幕上 按 F8,显示通道,动一下遥控器,基本就能确定你遥控器通道和方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FF6 1 副翼,2 升降,3 油门,4 方向,5 起落架,6 螺距
然后你按 F7 设置通道映射,如果遥控器在直升机模式, 6 设置成螺距, 否则设置成和油门一样的通道.

网友:
同意2楼意见

楼主:
哦
我试一下
谢谢两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