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F6S在XTR上应该如何设定?

楼主(2005-08-02):
我装上了,其他的没问题了
就是混控的调整应该怎样
现在一推油门飞机向左旋转
拉油门向右旋转
我估计是混控的设定问题
我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发射机设置有问题
我的FF6H刚买回来时,也是感觉很多通道之间默认有关联,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把一些关联取消就可以了,我把发射机放在直升机模式,只要固定翼不需要襟副联动,可以通用,如果固定翼需要襟副就要修改模式了

楼主:
哦
现在已经行了
不用直机模式
就用固定翼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