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120度的十字盘副翼反向如何调节?

楼主(2005-08-02):
昨天探讨了FF6的CCPM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FF6是支持CCPM的!今天电直大部分的调整已经完成,可是副翼是反的!不管我怎么试都是反的!其他的全部正常!我就想请教大家副翼怎么调回来!谢谢

网友A:
直接把第一通道反相 遥控器会自动把混控的结果也反过来
不知道你是什么飞机?有的飞机舵机安装位置比较灵活,所以有可能把舵机摇臂装反,摇臂反了就更乱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亚拓450CCPM的电直!!舵面和舵机我和说明书已经比对!没有装反!现在其他舵面都没有反!都很正常!就是副翼是反的!!

网友A:
把通道反相试试

网友B:
把左右两边的舵机的插头对换就OK了。

网友C:
不是的
不知道你的FF6里面是怎么显示的
一般FF9和9X中如果是反向了的话
里面有一个选项是
SWASH AFR选项
里面的有3个通道的比率
即ELE、ALI、PIT
后面的+、-就代表的是动作方向
你只要改变他的+、-号就可以反向了

楼主:
板主就是板主!!我真佩服!问题已经解决了!副翼已经调过来了!!我谢谢了!明天试飞!静侯佳音!以后有问题好要多麻烦你!3Q3Q3Q3Q3Q3Q